[照明] 也发一个灯里面的电子变压器。

楼主(2019-01-30):
前两天见有一位坛友发一个电子变压器,碰巧,我也捡到一个电子变压器,先拆开看看:

刚到手时以为是开关电源,最近有点着迷开关电源。仔细一看,这个12V不分正负极,就纳闷了,网上找了个原理图,年后再细细拆,年前就不动手了

网友:
看电路,应该跟节能灯电路改装的 原理差不多

网友:
输出的是高频交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輸出頻率波形:20KHZ左右 高頻方波
保護:無任何保護
可以作為 純正弦波,修正弦波,單矽機,四矽機的前級 ...

为什么是方波不是正弦波, 节能灯的镇流器是正弦波么?

网友B:
这个是卤素灯泡的变压器.
用LED的12V灯泡经常不能用,或者发热严重. 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C(2019-10-28):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卤素灯泡的变压器.
用LED的12V灯泡经常不能用,或者发热严重. 不知道什么情况.. ...

你得用专业的12VLED,而且用的功率得够,比如说十个三瓦LED并联一起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得用专业的12VLED,而且用的功率得够,比如说十个三瓦LED并联一起才能稳定工作 ...

都是一样的LED灯, 有的变压器可以用的, 有的就不能用. 如果都不能用的话那肯定是LED灯的问题.

网友:
卤素灯泡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一样的LED灯, 有的变压器可以用的, 有的就不能用. 如果都不能用的话那肯定是LED灯的问题. ...

估计是个体差异,跟负载轻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