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扫地机主板

楼主(2019-01-30):
想做个扫地机,用这个主板,还缺什么?

这一圈接口都怎么接呀?

背面

网友:
捡主板做扫地机,以后有经验了捡ECU就做车啦

网友:
我觉得缺少了一点保护器件,毕竟是有电机,但是板子上还是少了点东西

网友:
还扫地机呢,配把扫把都会让你吐血,建议直接到太子哪里买个修修还差不多。

网友:
连缺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放弃吧,去马大佬家淘一个二手的回来修修还可以,只有主板的,就是那些各种颜色的线怎么接都是问题。况且,这主板是好、是坏还不清楚。。。如果楼主真的用这块主板做成扫地机,很可能比你买新的扫地机还贵。

网友:
闲鱼上买两个坏的,拆拆修修就可以。这玩意,给你个轮胎,你还想攒个飞机?单外壳一项来说,用pvc板胶粘吗?用亚克力粘?还是3D打印,强度都不够。自己开模,不好意思,起步价8000多一套模具,cnc铣吗?那么大一块料,少了5000也没人干。。。闲鱼买个坏的最划算,外壳,电机什么的都全的,最好问好是什么故障,找那种,不能开机的,多半毛病在供电上那种,主逻辑程序没什么大故障,摸索一下,打不了搭个棚供电就可以。。。看运气

网友:
我捡了一个苹果手机的耳机 请问还缺什么做苹果手机

网友:
放弃吧,难度大高了

网友:
各种电机(包括地刷,滚刷,吸尘器,行走等)还有很多传感器。

网友:
捡了个苹果盒子,怎么做苹果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