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一个把杆无法动弹的老北京天安门sb-5手表

楼主(2019-01-30):
高价买到一块老北京天安门,到手后把杆拧不动,也拉不动,果断拆开,经过研究原因并不是把杆锈了(确实是很锈,还好只是增粗并没有断的迹象),而是拉档没装对位置卡住把杆。机芯挺新,在中国好坛友赠送的盘面后外观焕然一新。

逐步拆开

拆解后清洗装起来

打理外观

抛光表针,这个老北京是个夜光的,老化严重,直接镂空处理

表壳表镜抛光完成后

表镜比较特殊,边缘较矮,还无法替换现在生产的,直接抛光,很透明

盘好发条,准备就绪

第一次使用木座,感谢好坛友zangzj赠送

组装拉档结构

组装立轮和把杆

中心轮

发条夹板兼中心轮夹板

组装轮系

上夹板并测试轮系运转是否正常

清洗避震宝石

大表哥赠送的天安门原装表盘

咸鱼好卖家送了一个,实验了一下,这表壳还是用鼓面的盘比较配套

安装指针

完工,看着挺不错

网友:
价格高了,巧克力也没见了,表好,技能也好

网友:
暂时还没有见人拆修过老天津。

网友:
围观大婶修北京5手表!技术真的很不错,赞!

网友A:
学习抛光技艺,话说抛光手艺真不错用的是抛光膏吗?

网友:
这个表的型号,真的很喜感

网友:
楼主的技术厉害了,这手表简直满血复活了。

网友:
北京昌平生产的。表哥,表弟,表妹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抛光技艺,话说抛光手艺真不错用的是抛光膏吗?

没有划痕就用抛光膏,有划痕用砂纸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会折腾手表的都是表哥

网友:
老北京哦,可以收藏

网友B:
表面用啥抛光啊。请赐教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用啥抛光啊。请赐教一番!

手动的话有划痕用砂纸,7000目就到镜面了。没划痕用金属抛光膏去氧化就行。用电动工具的话有各种目数的抛光膏

网友:
我升级了?能打赏两个专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的话有划痕用砂纸,7000目就到镜面了。没划痕用金属抛光膏去氧化就行。用电动工具的话有各种目数的抛 ...

断掉的把杆你怎么弄出来的。         还有立轮经常被拧下来一般砸处理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掉的把杆你怎么弄出来的。         还有立轮经常被拧下来一般砸处理那?呵呵 ...

断在把头那的去掉固机圈就取出来了,断里面的拆开拉档就出来了。立轮没见过被拧下来的,套着把杆呢怎么下来

网友:
修得不错,国表全面大保健,下来的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