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飞利浦液晶电视机32PF9966/93

楼主(2019-01-30):
2006年买的这台电视机,前段时间搬家安装后就出现了没声音故障,按遥控声音键出现了没声音进度条,进子菜单发现耳机音量可调并且耳机声音有输出,它们用的是相同的按键。为什么出现了音量无反应的现象呢,怀疑电子开关识别错误没有切换过去,资料好像不太好找,朋友们有接触到这个故障问题的么?
先发图

楼主:
006年买的这台电视机,前段时间搬家安装后就出现了没声音故障,按遥控声音键出现了没声音进度条,进子菜单发现耳机音量可调并且耳机声音有输出,它们用的是相同的按键。为什么出现了音量无反应的现象呢,怀疑电子开关识别错误没有切换过去,资料好像不太好找,朋友们有接触到这个故障问题的么?
先发图

网友:
做工不错,很是欣赏啊

网友:
比较长寿了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看到这么多件就头晕

网友:
图太多了吧,大哥看到头晕

网友:
用料真的好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06年的飞利浦电视还没有卖给惠科么……

网友A:
清清灰,顺便检查一下硬件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吧!

网友:
谢谢分享,偶还没拆过液晶电视呢

网友:
还是老的电视做工好,现在里面就两块板子

网友:
TDA7309接到mute信号了。

网友:
这厚度相当可观了!

网友:
哇,13年的老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清灰,顺便检查一下硬件有无接触不良。

我也怀疑接触不良,都查了一圈没发现问题

网友(2019-03-14):
飞利浦的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老哥20块给你回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