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败了两套迷你型OLED版T12控制器

楼主(2019-01-30):
败了两套迷你型OLED版T12控制器

五芯航空插头

编码器

蜂鸣器

震动开关

主角

0.9寸OLED

背面

两颗黄豆豆和电源管理IC

MOS管

其他元件

单片机IC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回血太慢,别嫌弃

网友B:
确实很mini,败成多少?
牙膏不够,等送货ing:dizzy:

网友:
数码化的了

网友C:
谢谢分享。。。。大婶又有得折腾了。。。。

网友D:
我的还是洞洞板焊接的。

网友:
祝贺早日完工。

网友E:
一直不明白那些用黑色电路板的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不明白那些用黑色电路板的人是怎么想的

就是打板子的时候选了黑色阻焊油漆,个人审美不同,有一阵子黑色板子还挺流行的,不过正儿八经的工业板,没见过用黑色的。

网友F:
电路板如果很完善了不需要改动的情况下, 黑板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血太慢,别嫌弃

哈哈不嫌弃的多谢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很mini,败成多少?
牙膏不够,等送货ing

一套58不包邮年底这几天可以好好折腾折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大婶又有得折腾了。。。。

哈哈年底可以好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是洞洞板焊接的。

我有搭桥焊的呢

楼主:
后天应该能完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不明白那些用黑色电路板的人是怎么想的

有一段时间好多电脑主板都用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如果很完善了不需要改动的情况下, 黑板也不错的。

颜色不影响实用效果的只影响视觉

网友G:
现在用了高频焊台后完全不想用发热芯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用了高频焊台后完全不想用发热芯的了

高频焊台太高大上了我等屌丝还是用用T12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频焊台太高大上了我等屌丝还是用用T12就行了

其实也没啥高大上的。主要是自己有两个手柄,掏了一个主机。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