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宝卖的降压版,数码管全亮,哪里坏

楼主(2019-01-30):
(图片)

网友A:
会不会是按键开关卡主了

网友B:
单片机坏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按键开关卡主了

数码管开关已经关不了数码管了,之前是开不了,现在是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坏的可能性大。

输出正常,还能用,就是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网友:
先给扒出板子,裸体试试行不行,我也怀疑开孔位置不对,卡了按钮

网友:
检查按键和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击穿了

网友:
多半单片机问题

网友C(2019-03-08):
这种板输出怎么样,保险吗?

网友:
很大可能单片机坏了,按键往外拔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按键卡了,单片机部分只是检测电路,如果输出正常就凑合用吧,有万用表就用万用表量,没有就买个电压电流一体的表头,想换单片机有点儿困难,因为没程序,这种模块质量真的一般,优点是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输出怎么样,保险吗?

坏的几率比较大,输出应该还是安全的吧,我买的那几块降压模块坏了输出都只有一点几伏或者不输出,没出现输入直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