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东成9寸电圆锯(型号:M1Y-FF-235)

楼主(2019-01-30):
      几个月前搞了三台旧9寸电圆锯,其中两台是东成牌,都被拆去了碳刷和锯刀压板,现在抽时间拆开其中一台看看情况,思量着买碳刷和压板回来弄成台锯用。
      拆开后,没发现明显的毛病,换向器磨损也不严重,开关有个零件松了,有可能出现开机不良,那个开关的设计不太合理,这种结构不耐用,也不利于修理组装。
     最后,大家也帮我看看,也许还有别的毛病我没看出来。
     我打算把另两台也拆开看看,春节后购零件试修理。

上图完毕!谢谢大家观赏!
祝大家新春愉快!家庭幸福!

网友:
成色看着不错,其他不懂
木有牙膏了,等木版送货ing:dizzy:

网友:
谢谢分享,先占个位置,慢慢观贴。 。

网友:
东成的工具质量还可以。

网友:
国产良心货啊

网友A:
做工不错,一个开关都搞这么复杂

网友:
一千五百瓦,好强

网友B:
谢谢分享,另外两台也要撸回来?如果没地方搁,打包过来,免费保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另外两台也要撸回来?如果没地方搁,打包过来,免费保管。

在垃圾房放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一个开关都搞这么复杂

开关设计不好

网友:
东城的可以的,配件也好买

网友:
这个用得上就是宝

网友C:
这个用的次数不多,只是脏了点,定子转子不会坏,其他都好修,最怕壳子坏,螺丝孔滑牙。开关不好就不用了,反正你要倒装直接接出来开关控制。

网友:
        謝謝分享!线圈、转子、换向器仔细看上去应该没有问题!.碳刷和开关再仔细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D:
锯子不错,3台呢有没有打算出一台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的次数不多,只是脏了点,定子转子不会坏,其他都好修,最怕壳子坏,螺丝孔滑牙。开关不好就不用了, ...

看样子,你也是搞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锯子不错,3台呢有没有打算出一台想买一台.

你看见工具就两眼放光,几十斤的东西,邮费比机子贵。

网友:
磁共振折腾捡了一台博世云石机。。换了不标准碳刷,除了声音大点,其他还好。

网友:
试过机吗?淘宝贝最怕的是试机当场能动回来加上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2019-03-13):
有啥毛病呢?感觉要看实物啊
都修好后够开个工厂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