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3块钱的白光烙铁的控制器找个家

楼主(2019-01-30):
         看大家都玩白光烙铁好生羡慕,无奈技术不过关,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在并夕夕得了12元的优惠卷买点什么呢,zvs太贵了还不包邮,够在马家买两个了,无意间看到了白光烙铁头,就这样花了3块买了一个。
      开始在论坛搜白菜白光电路图,找到了一切皆有可能大侠的帖子,准备开整,电脑主板有,电阻电容有,10k电位器从老式dvd上拆,12v稳压管没有这怎么办啊?无意间看见论坛一位大侠说7-15v都可以,试试看吧。过程就不发了论坛有太多了一搜一大把,最后的样子。

其中43k用47k,56k用51k,51欧用47欧,1微法用2微法,12v稳压管用8.2v。
       用12v5a电源试了一下,能化锡,不能变灯,老是红灯亮。不知道和8.2v稳压管有木有关系,也许和12v电源有关,等20v电源到了再试试。
       做好了,给它找个家住吧,一切皆有可能大侠用的是透明盒好看是好看,一眼就都叫人家看清了,木有神秘感,好比一个美女,还是穿点衣服好看正好看到了一个坏的led镇流器

拿洞洞板一比,呵呵正好,完全是为它量身定做的

壳上先开个孔,放led指示灯,然后把害事的挂钩和柱子用斜口钳剪掉,电位器出口钻眼。

        两头分别用一个公头和一个母头方便区分,母头接电源,公头接烙铁。连航空插头都省了,diy的精神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如果你是土豪你随意,黄金马桶什么意思。
        最后是接上烙铁的效果,想拍个绿灯的图都拍不到。

楼主:
附上一切皆有可能大侠的电路图和洞洞板图

网友A:
穿不穿都行,我们看的是素质和演技哈哈哈活干的不错,比我那个糟糕的2013建军版洞洞板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不穿都行,我们看的是素质和演技哈哈哈活干的不错,比我那个糟糕的2013建军版洞洞板强多了 ...

谢谢小说家,主要是跟对人了,一切皆有可能大侠武功高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小说家,主要是跟对人了,一切皆有可能大侠武功高强。

小说家?根本就是个不务正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附上一切皆有可能大侠的电路图和洞洞板图

温度设定部分的那几个电阻的参数如果有变动是要计算的,因为要把温度范围控制在某个范围,假如你电阻变了导致转灯的温度太高比如变成1000度了,那当然就转不了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小说家,主要是跟对人了,一切皆有可能大侠武功高强。

呵呵哈哈哈,没注意一切皆有可能兄跟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说家?根本就是个不务正业的

完喽,晚节不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设定部分的那几个电阻的参数如果有变动是要计算的,因为要把温度范围控制在某个范围,假如你电阻变了 ...

这个有点难度,不会呀。能帮忙看看调哪里吗?要不我就串电阻再试试,串电阻应该能达到电路图上的阻值。

网友D:
楼主的表是早期的DT890B+吧,我也有一个,是福建漳州生产的,现在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表是早期的DT890B+吧,我也有一个,是福建漳州生产的,现在收藏了。

至少22岁了,有可能25岁。当时可是花我220大洋啊,我跺跺脚咬咬牙,又拍了一下桌子才买的。要不我也不用了收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蛮不错

只是简单的仿真制,手柄还没做,一切皆有可能大侠的内热烙铁改的方法不适合我,我的手柄细装不进白光芯。

网友F:
三块钱的白光头子还是很便宜的,板子焊得很不错,谢谢分享,没牙膏了,只能友情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块钱的白光头子还是很便宜的,板子焊得很不错,谢谢分享,没牙膏了,只能友情帮顶了 ...

谢谢,能捧场就很高兴了。

网友G:
我在拼多多签到得了一个50,两个30还没想好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拼多多签到得了一个50,两个30还没想好买什么

我去,你厉害。最好和马家比较一下有的比马家贵的离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难度,不会呀。能帮忙看看调哪里吗?要不我就串电阻再试试,串电阻应该能达到电路图上的阻值。 ...

这个帖子里有软件可以帮你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439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里有软件可以帮你算: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43929

谢谢啊,下载呢,几k的蹦还不能干别的,要不就下载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