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货怎么才能教训好?

楼主(2019-01-30):
飞利浦熨斗,最近只要一插电就跳闸,请问是哪个东西坏了,请指点一下迷津,谢谢

网友:
你估计连万用表都没有用过吧?垃圾桶是它的好归宿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拆!拆!拆呀。。。。。。。

网友:
垃圾桶是它的好归宿——正解!坏了还容易漏电

网友:
一插电,就跳闸,是短路了。短路,就意味着有地方的电线破了。最好别是破在接触到底盘的地方,不然真变成严刑拷打、杀人灭口的利器了。
断电检查,反复排查没问题了,再插电。而且一定要有保护啊。

网友A: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楼主拆解
回目大概是:
第一回  莫言刑下无招对  撸主借来无情棒
第二回  连捅带拧掉层皮  细肤嫩肉露无疑
第三回  撸主买来测谎仪  测来测去穷滴滴
第四回  复上五金买电笔  一根亮来一根熄
第五回  独测核心不过电  出水才见两脚泥
第六回  万般无奈踹桌子  尸骸丢入垃圾里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坛友的建议---如果没有足够把握,请勿拿生命开玩笑!

网友:
搞电的确有潜在危险
建议从拆解开始,
不要一开始就想着修好什么的

网友B:
跳闸,分漏电和短路两种情况。是漏保跳闸还是空开跳闸?

网友:
水质要求太高,买新的后最好配合纯净水。或者买没有喷气的简易调温熨斗器。

网友C:
跳的什么闸,是空开还是漏电,拍图看了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这东西就一烧水器,漏电的可能性更大。二三十买个新的,扔了吧,最好用锤子砸烂了扔,省的叫坛友捡回去了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的什么闸,是空开还是漏电,拍图看了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这东西就一烧水器,漏电的可能性更大。二三十买个 ...

是漏保跳闸

楼主:
回头拍图上来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漏保跳闸

里面就是电烧水漏电了,插头把地线那个掰断就不跳了,不过有电人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闸,分漏电和短路两种情况。是漏保跳闸还是空开跳闸?

还有一种,卷闸断了弹簧也一样能够跳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就是电烧水漏电了,插头把地线那个掰断就不跳了,不过有电人的危险 ...

这个是烧铁板的去皱神器,什么时候成烧水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楼主拆解
回目大概是:
第一回  莫言刑下无招对  撸主借来无情棒

淫的一首好诗!

网友:
熨斗坏了。换新即可。

网友:
插电跳漏保先检查一下电线是否有破损漏电,再看看熨斗接线端子是否铁锈搭接清理一下也许就好了,如果电线和接线端子都没有问题估计是加热管内电热丝与管壁处漏电,这种情况建议淘汰为好,安全第一生命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跳的什么闸,是空开还是漏电,拍图看了告诉你是什么问题,这东西就一烧水器,漏电的可能性更大。二三十买个 ...

你也太绝了 代表坛友声讨丢垃圾之前搞破坏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