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信随选宽带有什么坑吗?送的电信大王卡免费用1年

楼主(2019-01-30):
如题:请问电信随选宽带有什么坑吗?送的电信大王卡免费用1年

我在淘宝搜“武汉电信宽带”,20M宽带360元/年,预存100元免费布放天翼网关(这个指的是什么,预存100元是指的免费送电信光猫的押金吗?武汉电信现在的光猫也自带无线路由器功能吗?(移动宽带送的光猫都自带无线路由器功能)

送的电信大王卡,月租19元(含100分钟国内通话/每月),但电信在大王卡一年协议期内,每个月送19元话费和1G国内流量(请问电信每个月送的19元话费可以抵消月租19元吗?)  如果一年内不用这张电信大王卡,是否不会扣一分钱的手机费?

宽带的协议期为一年,一年内不能销户,如果销户必须一年过一天去电信营业厅,会不会电信收下一年的宽带费和下一个月的手机话费月租?

感谢回复指点!

网友A:
1、预存100应该是不可退还的通用话费,到期后光猫应该就归你了。你可以自己问问能不能改押金方式租用光猫,到时候退光猫得押金。目前的光猫几乎都带无线路由功能。
2、电信多数返还话费是应该可以抵消套餐费用的,具体看协议,有些会限制抵扣比例啥的。这个网友说了都不算,一切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3、协议最后一个月申请预拆机,下个月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预存100应该是不可退还的通用话费,到期后光猫应该就归你了。你可以自己问问能不能改押金方式租用光猫, ...

感谢你这么热心耐心地指点我!

网友(2020-12-19):
我也在武汉,想办一个电信宽带,学着楼主搜了下,看到了好多家,楼主是在旗舰店看的吗?

网友:
直接电信APP办理呀?  同湖北地区,给父母家也是办的20M随选,一年360。可以自己提供光猫,只办理一个光宽带,就只需要360元。光猫买个二手的十几块钱。

网友:
天翼网关应该指的就是光猫 我家电信 光猫自带2.4gwifi 信号强度可以 但速度不快

网友:
电信最坑了,到期了,自己不取消,转成按月费死贵,联通宽带到了 网络自动关了,不能上网没有后续费用。

网友:
建议办单宽带,自己淘个不带无线的光锚
另外建议联通,便宜好用不解释

网友:
带宽还能选?挺好。我这只能用100M的,想要20 50这样的没有。女马的

网友:
装宽带,从来都只在官方实体店或者官方APP或者客服电话报装,从来不在X宝之类。

网友:
电信的全是坑,你的电话卡定了一年的协议,19元×12个月=228元,你觉得不用就可以不交吗

网友:
虽然网络比其他的好,但里面的坑太多,后来转联通100M才四百,而且就单宽带没其他捆绑,猫就那么小没其他功能最好

网友:
先问问是不是光纤的,感觉是以前那种无线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