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改装openwrt的路由器接移动宽带后2.4G 无线不能上网

楼主(2019-01-30):
   现在移动宽带很便宜,就给父母家安装了,可用改装成openwrt的TP-842连接后,LAN正常能上网和用移动电视机顶盒看电视,无线有信号就是不能上网。这个路由器在接联通网是正常使用的,再换个
改装openwrt的TP-3320还是这个毛病,但5G无线可以上网,就是穿墙弱用着不太方便。请大神多多指点哈

网友:
还有这个毛病?没见过。

网友:
手动设置dns试试

网友A:
交换机设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设对了吗?

感谢解答,没动交换机,一直默认的,也重置后重新设置还是这样的。3320的2.4G无线时有时无,还是5G的稳定。搞不懂

楼主:
感谢解答,也重置后重新设置还是这样的。只有3320的2.4G无线时有时无,还是5G的稳定。842的无线一直不能连接数据

网友:
换信道试试

楼主:
没用,信道11改成还是一样的,谢谢。我现在用842接3320的LAN口,无线马上满血复活了,郁闷

网友:
替换一下无线路由的ATR

网友B(2019-03-01):
截图你的无显示设置,来看,无线桥接 lan   打钩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你的无显示设置,来看,无线桥接 lan   打钩没有?

应该打的。过得几天居然好了,我也是醉了。谢谢你

网友:
设置下频宽,20M抗干扰比40M好。

网友:
你前面光猫DHCp了?我这两天hg255d,换了移动也是断wifi,石像鬼也关dhcp,插lan了。

网友C(2021-11-16):
前面是光猫拨号的话,网关和DNS都要填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是光猫拨号的话,网关和DNS都要填写

感谢!已经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