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蓝牙板移植到有源音箱:杂音很大!怎么才能通电就开启蓝牙?

楼主(2019-01-30):
这是一块蓝牙音箱的板子,带功放的。我已经试过,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我想利用它的蓝牙部分,找到 蓝牙~功放之间的两个点A和B,从这两个点跳线到我的一个有源音箱的IN输入端,这样就变成蓝牙音箱了。
现在A接到了按键外壳,B是接到了电阻R3的一侧(红线)。
问题是,现在的杂音很大,怎么办?
另外,怎么才能通电就开启蓝牙?
现在这个板子是要按键才开机,我把板子内置在音箱里面之后就不能按了啊

MIX2071功放芯片
MIX2071是一颗单通道AB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在5V电源供电,THD+N=10%,4欧姆负载上可以输出2.95W的功率。
MIX2071优异的噪声和THD指标可以提供高品质的音频信号放大。极少的外围元件就能提供芯片稳定工作,大大减少了PCB面积并降低成本。
MIX2071具有关断功能,极大的延长系统的待机时间。过热保护功能增强系统的可靠性。POP声抑制功能改善了系统的听觉感受,同时简化系统调试。
MIX2071提供SOP8封装。
特性
输出功率:
    2.95W (VDD=5.0V,RL=4Ω,THD+N=10%)
工作电压:2.5V to 5.5V
低失真和低噪声
开机POP声抑制功能
关机电流小于1uA
过热保护功能

网友A:
r3的一端和地就是你要的A和B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的一端和地就是你要的A和B

这样行不行?按键是地,另一根接IC的4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的一端和地就是你要的A和B

奇怪了,我接R3,然后R3直接接到红色莲花头的中心,音箱就出声音了!杂音很大,怎么去除?(R3接到白色莲花头没有声音)
根本用不上地线,为什么呢?

R3已经掉了,现在我把线接这里。无论接哪里,杂音都很大!

网友:
找到MIX2071功放芯片的资料,查阅输入端。

网友:
原来是一修哥。。。。欢迎欢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我接R3,然后R3直接接到红色莲花头的中心,音箱就出声音了!杂音很大,怎么去除?(R3接到白色莲 ...

电源共地了
解除电源共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我接R3,然后R3直接接到红色莲花头的中心,音箱就出声音了!杂音很大,怎么去除?(R3接到白色莲 ...

差一个耦合电容  接个4.7uf电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共地了
解除电源共地。

具体怎么操作呀?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一个耦合电容  接个4.7uf电解试试

你意思是串接电容来过滤杂音?我试过了,无效哦

网友C:
作为耦合电容,它的作用是允许交流信号正常通过,而隔断上一级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流,使之对下一级放大电路工作点不会产生影响。左右声道用电阻并接到蓝牙版子喇叭接线上就可以了 不需跳过功放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呀?请赐教

很多方案:
随便一边的电源用电池;
信号加隔离变压器;

或者把2片板合成1片,让地的电阻+电抗小于0.01毫欧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耦合电容,它的作用是允许交流信号正常通过,而隔断上一级放大电路的直流电流,使之对下一级放大电路工 ...

谢谢!
多大的电阻呢?有没有简单的示意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方案:
随便一边的电源用电池;
信号加隔离变压器;

你把我弄得越来越蒙了电池,我觉得不方便呀。不选这个方案。

隔离变压器,要多大的?在哪里有得拆?一般的铁壳开关电源里面的那个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多大的电阻呢?有没有简单的示意图呀?

类似于汽车的高转低 也就是阻抗匹配衰减电路 你百度下 我这没这点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于汽车的高转低 也就是阻抗匹配衰减电路 你百度下 我这没这点路图

好的,谢谢!另外,怎么才能通电就开启蓝牙?
现在这个板子是要长按才开机,我把板子内置在音箱里面之后就不能按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把我弄得越来越蒙了电池,我觉得不方便呀。不选这个方案。

隔离变压器,要多大的?在哪里有得拆? ...

tb 直接搜 1:1到1:3的输出变压器
音质要求不高的2-3块钱的就够了
有特别音质要求的你再说,几十,几百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 直接搜 1:1到1:3的输出变压器
音质要求不高的2-3块钱的就够了
有特别音质要求的你再说,几十,几百的 ...

谢谢!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怎么通电就开机的问题解决了

不用按开机键的情况下怎么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怎么通电就开机的问题解决了

先搞清楚你的开机键是上拉下拉还是阻值扫描。
8脚单片机不超过2块钱1粒。

网友:
我改造得蓝牙板直接短接电源按键,电源用5v电源串俩二极管接到板子的电池点位上,上电就自动开机并且如果没连接就在配对模式之前也考虑过用电容充电得原理弄个小电容串联电阻并联在电源开关处模拟按键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