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弧发生器,不能算是DIY,因为是买的套件。

楼主(2019-01-30):
某宝买的套件,主要是因为变压器实在是不好弄,其他的零件自己都可以有。先看外观吧。

用的元器件非常少:

这个变压器还没有固定脚,只能靠拉扣固定:

输入电压的话,5V直接足够了:

紫色的电弧非常漂亮:

但是不能长时间工作,超过半分钟就感觉三极管非常的烫:

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A:
变压器要用蜡煮一下,不然次级很容易击穿

网友:
变压器好像是CRT行输出变压器改的

网友B:
这种电路就是短时间工作的,效率不高,因为是三极管自激的。想要效率高电弧还给力,把初级拆了改成zvs。不过那个次级线圈必须要灌蜡或树脂,目前的状态差不多是极限了,再给力的效果,裸线圈会击穿的。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要用蜡煮一下,不然次级很容易击穿

蜡比较难搞到,还能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就是短时间工作的,效率不高,因为是三极管自激的。想要效率高电弧还给力,把初级拆了改成zvs。不 ...

什么是ZVS,请教了

网友:
不是很懂,看样子是单管震荡,刚有节能灯的时候做过一个,用来停电时用电瓶带节能灯照明!

网友:
电视机高压包也很给力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用来点烟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ZVS,请教了

ZVS,就是零电压开关,一般用两只摸死管构成,结构简单,效率高,易于折腾。。。。

网友:
加个陶瓷放电板就是臭氧发生器了

网友:
我有一个220v的600w的高压发生器。壮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蜡比较难搞到,还能用什么

如果蜡可以,那买点木工用的木蜡油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ZVS,请教了

论坛里搜一下就有,网上也很多,但要对原电路稍微改动一下,不然工作不起来。你如果搞不到蜡,其他更难搞,不搞的话必然击穿烧毁。
想起来...不用固体的话液体也行(就是很恶心,玩完了变压器都不想要了.....),把变压器整个泡油里面,最好是硅油/变压器油,次之的是液体石蜡,菜油....理论上可以,但因为杂质太多,很容易击穿,用之前最好放锅里烧到100度以上,除去可能的水分。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7005 我这个能改个啥玩玩 净化器高压电源 可以直接改感应加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