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从新家那边捡的长虹遥控器+遭遇 个老无赖刁民

楼主(2019-01-30):
    今天是腊月二十五,上午无活一老汉来拿着个立体声转2个母莲花头的一段线,说是小锅用的视频线,要给它找老公,问我有没有

    我给他找了一把,这一把颜色有点诡异,肉色的,不知道是最近一段时间,哪位网友发来的好像

    他插上试试,说这个几米啊,他不用太长的(我说这个应该没多大区别吧,都是一个价来的),

    他又说,能否买2根,我说这个是3根一套卖的,我怎么给你拆开啊,三根十块钱,两根我怎么卖呢?回去自己扯一个走就行了

    于是,说要一套,问还有得挑选不,我说应该有,于是,又找出一套这个应该是我进货时进的那种便宜的,不是莲花瓣,而是平口圈的

    他说这个好看点,要这个,结果付款,一会又回来说还是要刚才那根吧,这根没那根紧,我只好又给他找出那根来,总算打发走了

    后来,先后俩人充电6¥(各3¥)

   下午来个小伙子,红黑混合色的学生装类似的运动服,买个鼠标,要游戏的就行。

    我说二手的游戏鼠标行不,他说行,但是说他的电脑档次低别给他太好的怕用不上(说白了不想多花钱呗)

   我给他一个,嫌插头有点瘪,我说就欠给你圆孔的就不瘪了,

   又给他拿个普通样式的,这个行,收20¥,非对付15¥吧,网上新的才20

   我说,你查查牌子,游戏鼠标哪个20块钱能买下来的,一根线都不止20了,他没话说了,20就20吧,买走了

    打发他走没一会,一个老头的电摩死可着台阶停下来还紧着台阶落撑

    然后,进来,一看这老头(主角),胖乎乎的,这脑袋,像谁呢,那日本演员叫什么船越,就是《夕阳天使》里边那BOOS,《精武英雄》里边那个日本浪人闲人,

    有点他的模样,倒是跟岳母三千的头像很相似啊,看似个老实人吧,但是,眼睛里边闪射狡黠的光,说话更是赤果果的无耻。

    且听我慢慢道来:进门就问修电扇不,我说修,同时也笑道:“怎么这两天净是反季节修理的?”

    出去一看在他那电摩的卡巴裆里,放着个破电扇,台扇,他让我拿进去

    我一拎这个轻,整个电扇都没有个标准电机沉,我心里一沉,唉,估计又是老白干,你看着吧

    一测肯定断,然后呢,一说换电机,那边得问,多少钱,一说五十,这边立马滚蛋,肯定的。

    所以,我说,这破玩意还修啊?整个没半块砖头沉呢,是那种35¥买的吧?他说,哪能啊,你说的呢。

    我说,看这防护网,多细的铁丝糊的啊?跟工地上绑钢筋的火烧丝一样细,

    这扇头罩子,灰不拉几的薄壳,糟囊死了都,一捏就碎的感觉

   这外壳子底盘,多薄啊,扇头沉点就从脖子根那里就嘎嘣一下折断了,这样的壳子我遇到的多了去了,就是垃圾!

    这模样多惨啊?你还觉得它好啊?拉倒吧?他还不承认。光笑。

    我一测,果然断了,我也主动点,别等他说那不修的话,我先说。

    于是,跟他说,我说什么呢,你看应了我这话了吧?这东西,就是这样,便宜没好货

   别不服气,这就是那35¥买的那种小铝电机的电扇,一年一个,就这玩意,别修了,拉倒吧?

    他说,换个电机多钱啊?

    我说,换新的50-55

   他说,“25¥吧?”

   我说,“你拉倒吧你,见过不少穷对付的的,没见过你这样特号的,(反正也不打算管他,说点难听的赶紧打发他走算了。)这个价连电机都买不着你真能说的出口来!”

    嘿,这位还真能对付,“26!”

   “走!我这屋没暖气,你别再让我的心也拔凉拔凉的了啊,走你!”

   “27”   “回家歇会吧啊,别累着,后边加仨零差不多。我也没那电机给你。”

    他说你打算收多少啊?

   我说,“就算给你换个二手的,也得40¥啊,最便宜的电机,也得这个数才换得着了?”、

   “20吧?(你是光头强他哥吧,净整这一锯两断的事啊,还价哪有这么还的)”

   “干不着!你走你的吧,别挡格我干活了啊。”

   他笑迷糊的说:“反正你也没事干。”(马勒戈壁的卧槽尼马,你就看着我闲着了这会呗?)

   我说:“我活着就在干活,我闲不住,你放心吧啊?门在你身后,请!”

    这位嬉皮笑脸,见我急了,说:“老找你修东西,这点面子也不给啊?”

   我心说,什么时候见过你岳母的三圈了?人品素常,有你这样的吗?这么穷对付的顾客,我可能让你来二回吗?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呢?蒙事吧,诈我?

    我说,“面子给了,肚子更饿,你说你这破玩意修什么修?再花35¥又买一个又用一夏天,这破玩意,这成色,收购站放两年的电扇都比你这个新,别费劲了啊。走吧?”

    他说,你有电机不?

   我说,“你换啊,值得吗?等于捡个鞋带凑双皮鞋啊,有这么缺心眼的吗?”

   他说,“换。”我心里这个骂,(这老头,怀疑当年他娘生他的时候,兵出玉门关的时候,稳婆把他的头给用炸油条的夹子给夹过头了吧?)

    于是,我从屋里拿出个小电扇来,这是前两天,我们老爷子从院子里捡的(我说是别人给我的)

    扇叶小,脖子短,档网也小,属于孩子用的电扇类,扇叶剩下2片了,所以才扔的,插头也剥开接过,缠胶带

    但是机器本身很新,最多用了半年的样子,转动灵活,没问题,

    所以,我拿来当配件了,我让他看,就是这个,他说,这个也太小啊?

    我说 你以为你那个大啊,都是这玩意,跳蚤也别嫌猪黑,说实话,我这个找个风叶就能用,比你这个强多了,那扇叶子比你这个都厚实。

    他问我这个换上多少钱啊?

    我说,“40啊,还有嘛说的?”

    他说了,“20。”我说,又来了,是吧,我跟你说,你不要有人要,哎!来年夏天,45照样有人换,我不一定给你换啊,你别自作多情。”

    “你换了钱就到手了,不换就没钱。(这才是醉翁之意吧,要不然都大冬天的来修电扇呢,就是奔着捡便宜来的吧)”

    我说,“一个电机20¥你买不着,我不等于白搭功夫了,那我还不如自己找个扇叶按上,自己用呢?

    你还是走吧啊?我感冒着呢,嗓子不想跟你吵吵,这是病毒性感冒,一天的药费都不止这个数了,走吧。”

    他还是穷对付:“你这是个旧的,捡的,换上就是钱。”

    我说:“退一万步说,我就是捡的,关你什么事了?你也去捡去啊?

    我跟你说,你要是拿一好一坏俩电扇凑一个,也行,拆一个10¥,拆俩就20¥光工钱就20。电机等于白送,哪有这么算账的?

   做人不能老学精细鬼、伶俐虫啊?你也不能拿自己太当人了,拿别人都当石头缝草棵里蹦出来的?都不用吃饭不用过日子的啊?您这叫空手套白狼啊?”

    老头还是不嗔不怒,还是那么嬉皮笑脸的说:“反正你这个也没花钱,是人家给你的。”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我就没花钱呢?这是我外甥女给我的,怎么了?

    我们家的东西,说白了,我外甥女来我这里修了好几样东西,这个实在修不了,人家才不要了给我

    我又是工又是料,也没跟她要钱,那这钱你得出啊,你又不是我侄子,外甥女婿的,我不能老白干吧?

    细算这个电机的造价都超过40了,甭对付,合适就修,不合适拉倒,不是我求你对吧?”

    他还是对付,“21.5?22?22.5”

    我说,“你到天黑也数不到25吧?你属李菁的啊?跟坐轮椅的比开车啊?3迈就风驰电掣了吧?你们是退休了没事了,我可没工夫跟你泡,走吧啊?”

    “25!”

    “走吧?”

    “30,行不行,换吧,别折腾了。”我实在是没法,我还是说不行,

    我说,合着一个电机我才卖十块钱呗?

    他说了,我这剩下的都给你(多没出息吧?你以为是换电瓶呢?废电瓶有用,废电机有嘛用?

    整个都没个馒头沉,收购站都给不了个馒头钱,你还以为是好东西呢,整个一个穷逼,真怀疑这辈子是在地球上繁殖繁衍出来的种吗?)

    我说,“都是破烂了,有嘛用,爱给不给。40!”

    他就跟我犟上了:“30,就这样了,换吧?”

    我说“真没意思,你这有点强买强卖了。”

    最终架不住他磨,于是,拆吧,中间过程这废话那个多啊。

    拆他那个,网罩扇叶的拆个遍,撬开那薄如蝉翼的电机罩子5-7个塑料卡

    还有那4个比以前那种圆的拉线灯开关的拧线的螺丝长一点有限的4个固定电机和前塑料部件的螺丝,取下电机,

    底盖上差不多十来个螺丝一个个拧开,焊开5根线头,

  (他说,“原来还得焊啊”我说:“可不,要不凭什么俩电机对换一次至少得20的工钱呢,太费劲,太专业。”)

    撬开电扇的固定电机垂直轴的螺丝上的透明塑料保护,拧开这个螺丝,摇头片的固定螺丝,取下电机,扔地上

    又开始拆自己的电扇,这边螺丝少,拧开几个就下来了,焊开5根线。如法炮制取下好电机

    这个电机的外壳颜色是铁灰,但是很新净,不染一尘,他非说他那个电机好,我这个不如他那个

   我说,这个是你挑的,对吧,现在放弃来得及。

   (说白了,俩电机都是叠厚不到8MM的直径比标准电机小不少的那种,谁也别说谁,这老头的嘴就是欠抽,废话太多,换别的急脾气的,早抽丫的了。)

      期间,来个女的给电车充电2¥。

    回来继续干,这边才问:“你这屋没暖气啊,也挺暖和的。”

    我说,“是啊,本身就是修的便宜东西,房钱都整不出来,还暖气呢,河东这老百姓们穷B太多,不要脸的净死对付价,谁家不是父母儿女,谁家不得挣钱过日子?”

    他说:“这房钱多少啊?”

    “650!(基本上是我一个月的PICC费)”

    “倒是不贵。”

   “不贵?你给出啊?说的都轻巧的呢,就这点钱,也只有活多的月份才能整出来,活少的月份,一个月连电费都整不出来你信不?”

    电机挪过去,焊上线,通电试机,转了,没问题,挂上该挂的部件,开始组装

    将电机罩给他装上了,才发现,罩子顶部纵向裂了个透

   (我保证拆下来的时候,小心翼翼,绝不可能裂,肯定是刚才给人家充电时,他下手自己捏过比较过我的那白色韧性十足的壳子了,

   (看后边就明白了,要不说这老头缺的,老都不积德。)

    我都上完了,他才说,“那壳子都裂开了,换你这个吧?”

    我心说:(你早不说?装嘛B啊,这就是觉得花钱多了,啊,开始折腾老子玩呢?)

    “这是你自己的东西,要不然颜色也不配啊。”

    “我换了你的电机了。”

    “是啊,电机给你换上了,我也没说给你这壳子啊,这是白塑料,你那是再生塑料的。”

    “你留着也没用?”

    “没用也是我的东西啊,你又没买我这壳子?给你了,我还剩下什么?”、

    “得啦,电机都换了,壳子给我吧?”

    “唉,行,便宜你了。”小心翼翼的给再拆下原来的壳子,换上白色罩子,倒是不碍事,转动正常

    于是,装底盖,结果,第一遍都装完了,有俩窟窿装不上,这一圈是6个,中间4个的位置,靠前边还有一个不当不正的

    实际上,有2个是窟窿但是底下没螺孔,正好大体跟定时器和档位开关重合,不可能下螺丝的

    他又说了,这不对啊,还有俩安不上(事实上,螺丝已经够数了,那小电扇的螺丝,我拆下来都放瓶子里了,就是怕混了,这瘪三再借题发挥,讹诈螺丝走。

    至多就是多一个大帽螺丝,是因为我把拆好电机的摇头螺丝直接挪过来用了,没收起来,他就多一个这螺丝。)

   他不依不饶,非要拆开重新上,拆开一比划,就是没地方拧,也只能这个方向上,否则,就只能上4个螺丝了,没法子,认头了

   这次上完,没有多余螺丝,就这样,装上网罩,他也嫌自己的扇叶薄如蝉翼了

   茶褐色发灰,说透明吧,还不太透明,中间还用我的抹布擦了半天,也没脾气,谁让是自己的扇叶呢

   装好试机,呼呼呼的转的很快,他非说没原来的快呢,

   我说“原来的快,死得也快,死无对证,你可不想怎么说怎么说。说白了,不就是觉得花钱冤枉吗?

   要是白修,你保管乐颠颠的,嘛屁也不会放了抱着就走了,对不?”

   我当时真有点火了,这就是臭无赖,摊上这种货色,比踩狗屎,比吃了蛆都恶心。

   呼呼的这么大的动静,那一百多的电扇也没这个快啊,他非在那里穷对付

    我气坏了打开吊扇1档,我说“就算是这吊扇,夏天最热的时候,也用它扛过来了,他够快吧,你又能觉得出什么来

   嫌不快,你过来,洗个手,再吹吹试试?别瞪着眼瞎白话。不要就拆,只要给工钱,我马上给你还原”,

    他还是一口一个,你这电机没我原来的转得快,什么我找人缠一个花十块钱之类的

    我笑笑,你早去缠去啊,干嘛找我呢?东西是你上赶着换的,你这不打自己脸吗?

    一分钱一分货,这东西就这样,还不知足啊?

    之前一个劲的说这东西给你我没啥意思,随便给谁换上也稳拿40。

    他在那浪了半天,见我毫不退让,感觉费了我不少电了,也平衡点了,反正嘴里一直说不如他那个

    我说,你去医院,把你的心啊肺啊都换了吧,换完了,再说不如你那个,你看大夫怎么说。

    他说保多长时间啊,能保一年不?

    我说,“这30里边,我的工钱是20,件等于才十块钱,你花这钱买的是它的这条命,旧东西没什么保的,我也没地方给你保去

    本身就是铝电机,保什么保,你见过35¥的电扇谁给你保了?”

    他说,给你25得了。

    我急了,拍案而起:“咱这是人干的事不?30¥都是勉强给你的,你拉倒吧你。”

    “就25吧”

    说着,掏出3张5¥的,看着我,我看着他,见我不说话,又掏出俩5¥的,

    我还瞅着他,我说,“你要是这样,我扣机器也是一样,钱我照收,太欺负人了吧?

    君子无信不立,你这连小人都算不上啊?这不是臭无赖吗这?见过不要脸的不少了,你这算是我第一次见到不要脸的BOOS了。你就缺这5块钱吗?”

    他又往上扔了1块,我举起电扇就要摔,他一看,忙叫停,“你这人,太矫情,差5块钱能死啊?”

    我说,“真能死人,能窝憋死”。

    他掏出5¥的扔桌上,拿走1¥的

    我说,早这样不完了吗?我修东西,对谁都客客气气的,笑脸迎送,你非让我从头到尾的跟你生气啊?”

    可算把这货打发走了,临走,这位还是把坏电机拿走了

    我一看,气的捡起他那上边的塑料罩子什么的,追上去说,都拿走,别在这碍事,拿走!

    他笑呵呵的道:那个有什么用啊,都给你吧,(我曰你家缺心眼的母系先人)

    写这个的时候,心里还感觉很别扭,心律不齐呢
-------------------------------

    期间还来过一个女的骑着绿色大三轮带个孩子,来问说她家老人在农村,家里电视用着用着不着了,灯亮,上面的机顶盒也亮,就是不出,问我能修不

   我说能修,问能上门不,给上门费,我说“不能,太忙,你看这缺德老头,多不好对付,我走不开啊。最好是弄来。”

    她要了电话,她就走了,后来打电话来说半小时后她二老来到我这里。

    后来我没事了正在写故事,门口停下个三轮,一对个头不高,都一米五TO一米六之间的老年人

   老头拉着老太太,老太太和破被子倚着电视,是个大概17-20的翻新电视,还挂着定位小锅盒子。

   两位老人都很瘦的样子,老太太穿着棕色的不算厚的棉袄,黑色裤子,还是棉窝头的鞋。

   老头黑色小棉袄,深青色裤子,脏兮兮的这一身,脑袋上缠着一条脏旧的棕色花围巾,上下缠的

    露出那胡子拉碴的满是皱纹的古铜色的脸,真是饱经风霜的脸啊

    比起那些市里的所谓穷老头老太太们,最起码不是真穷,(当然,城里的穷人更不好混,消费高,但是也能捡点破烂凑合着)可看到这俩老人,我真动了恻隐之心。

    我打开门,让老头抱着电视进屋,他放不到桌上,我赶紧帮忙放桌子上

    开机红灯,因为我怀疑是无信号关机,随便按开关,按到第三个突然灭灯,随后着了

    我说没事啊,挺好的啊,接上小锅盒子,除了没信号,该出的都出了,我说没事,弄回去吧。

    老头问多少钱啊,麻烦这么半天(实际上,前后就2分钟,要不说,农村的老人们都朴实,市里的人都鸡贼呢)

    我说,算了吧,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有事就过来,我实在上不了门。来了,能修的尽量给你们修,啊!?

    说完,给他将电视抱上车,帮助把两边的围挡固定好锁钩,目送她们离开。
-------------------

    回来,刚写不久,又一个女的(有点混淆,可能是老人来之前吧,我错把她当成之前那替老头老太太来问修电视的那女的了)

    她说修洗衣机不,我说修是修,就是没配件,她一笑,说就是修配件

    我一看,这位,上面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下面是灰棕色的裤子,围着黄围巾,这脸是圆脸,娃娃脸,有点像潘迎紫那脸,冻得红红的

    脸上很多处红点子,应该是冻得还是皮肤问题啊,看年纪得三十多奔四的了,说话爱笑,笑起来模样挺亲民的。

    说洗衣机的盖子坏了,没法甩了,我一听,可毁了,这个可不好弄,她说是小洗衣机,我说那更麻烦,不是标准件

    于是,出来看看,三轮上,是个白色的单缸洗衣机,底部比上部明显多出一块,有点像火箭助推器部分,又像女厕所的女性符号,那女裙标志一样

   呈个漏斗状往下延伸开一点,里边是一个甩干桶底部中间带个波轮,(好像全自动的设计,保不齐也得用那离合器吧?)

   上面就是一个盖子,圆的,直径不到30CM,盖子就一个延伸支点,伸入到洗衣机顶部的槽口里,相当于甩干机的盖子的压开关簧片的那部分,齐根断了

    盖子倒是还是完整的,我对这个表示无奈,先建议她去站前路转转或许有卖的、她说电不足了,去不了了明天试试

    最后,还是建议她找厂家,从哪买的问问她们能给解决不,她说得问他哥,我又笑着跟她嘱咐几句,她道谢,骑着三轮走了。
    这就是这一天的事情

网友A:
这次我是冠军了。哈哈哈,得瑟一下。

楼主:
    本月初,老太太给联系了打算让我去我们新家西边不远的妇幼医院新楼,那边招电工,一个月2600,不累,我条件大体合适,

    所以,找去试试,结果,涉及到10KV高压入户也得管,而且,没有高压本,且96年考的绿本已经过期23年之久了跟不上时代了

    看那什么孙工的意思,跟我对那些特殊顾客一样,若即若离,笑眯眯的看着,等我的话,又或者欲擒故纵的,指望我说,最后让我考虑一下

   于是,我就回来了,因为一开始这段,建设阶段,全白班,我就没时间开店了,年前这段,我认为是最火的时候,如果放弃了,那这三年就白坚持了

    尽管2600的死工资我很希望得到,但是,这天天上班的活,我总感觉无聊,要是按之前说的24/24也凑合,唉,算了,放弃吧,反正也没本,出了事也是麻烦

     2017年春,放弃了大姑家的大姐的闺女介绍的修手机学徒的活,没有后悔,希望,这次放弃电工的活,也不会后悔吧。

   回到新家,老爷子住的这几个月里,给捡了点小东西,几个节能灯的踩碎的板子,和一个长虹遥控器,记不得还有个什么了,于是,带着回来拆件,

    次日重新开门,做买卖,没活就拆遥控器玩,如图,就这些东西,板子要是不碎,或许还可以留下玩玩,碎了没法子,只能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次我是冠军了。哈哈哈,得瑟一下。

等你提交大纲呢

楼主:
初见规模的部分灯珠,都是刮干净黑胶的

网友B:
老头磨叽的功夫都值5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头磨叽的功夫都值5块钱了

看的太浅显了吧?他不是为了那五块钱,而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恨不得我是个白痴,衡水名酒

网友C:
这种货色,太难缠,我一般不做这种人的生意。

网友A:
F3.5耳机转莲花瓣,这个是过去很常见的转法。另外,小米电视盒子转给旧电视的时候,也用这种线。
老哥也是忒闲,才跟日本人逗咳嗽。直接告诉他,闲着啊,落个高兴,干活,就得有工时费。他出不起,就甭费心思磨牙了。收他30块钱,可不是赚他30块钱,您跟这么个混账东西着急上火的,不够买药吃呢。
接下来两拨,一个是电视机的测试调试,一个是洗衣机维修的方案规划。又都没有技术服务费和咨询费到手。不过好在人不赖,事办得痛快,话说得舒心。
全天算下来,出去一条转接线、8个电、一个鼠标、一个电机搭一个电扇壳。进了68元钱,一个坏了的垃圾电机和一个裂口的再生塑料壳。免费生了一肚子气。

网友C:
别学修手机了,你等于折腾半天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

网友D:
讨价还价太厉害,五块钱都这样。
不容易啊,钱难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货色,太难缠,我一般不做这种人的生意。

没看见嘛,狗皮膏粘上了就甩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5耳机转莲花瓣,这个是过去很常见的转法。另外,小米电视盒子转给旧电视的时候,也用这种线。
老哥也是 ...

坏电机也拿走了,要不说这种人一点诚信都不讲,一点便宜也不放过,你觉得有人会给他缠这种电机?甭说十块钱,给一百缠这种电机都不够功夫钱,当年我99-06开店时,对门就是缠电机的老肖,跟我不赖,我常给他修电视什么的,就是他那胖媳妇事多,穷对付,老肖人家懂得都是手艺人,都不容易,既然找人家修,就是你力所不及的,人家收费不高,本身也还碍着街坊邻居的面子,照顾着呢,你个婆娘净冒傻气,给我得罪人。
有一次一个老头找我修个绿色的小鼓风机,都烧糊了,我领着他去老肖那里碰运气,老肖一看这个,说拉倒吧,这个不够功夫钱啊,大电机多好下线啊,换下来的铜也能卖多点钱,这玩意,撑死能用二两铜吗?细线又圈数多,下线也麻烦,不干,拿走吧,直接给撅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学修手机了,你等于折腾半天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

很有马戏团或者南极企鹅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讨价还价太厉害,五块钱都这样。
不容易啊,钱难赚

这算不算真正的刁民啊,

网友:
我简直无法相信还有这样的人。这不是扣,也不是穷,是心理疾病。

网友:
你手头的灯珠忒多了。找块KT板,用LED灯泡组个“订制灯箱芯”的跑马灯广告吧。

在早市和夜市,都见到过做这个的,还是现场制作。
主料是A4幅面的彩色KT板、LED跑马灯芯片、三颗一组串联的LED灯泡。
在电脑上排版文字效果,打到普通的A4纸。然后吧A4纸覆盖到KT板上,按照字迹的位置用烙铁烫眼,趁热捅LED灯泡进去,就固定住了。字组好了以后,LED引脚汇聚到有跑马灯芯片的控制板上。之后用PVC胶带把背面的LED灯和线路,都贴上。跑马灯芯片的控制板,也用PVC胶带粘在KT板的背面。甩个USB线头出来。最后,粘上一对也是KT板裁成的支撑脚。

用的时候,把USB线,插到充电宝上,就OK了。主题文字一般都是固定不闪烁的,在电路板上直接从充电宝取电。周围简单图案,或者滚边,有两组闪烁效果,是由跑马灯芯片控制的。夜市摆摊的,用这个的极多。美甲、贴膜啥的,都摆一个当幌子。有时候,随着摆摊上了新货,幌子来回的变换,还挺频繁。

这个东西,卖的不贵,但利润不低。A4幅面KT板一张+跑马灯控制板+30个灯珠一共20块钱。加灯珠,每3个5毛钱。一套成品,实际价格怎说也是30多块钱。所用功夫,大概也就20多分钟的事。

换到老哥这里,LED灯珠论斤称都用不完。两组闪烁控制也甭买,反正A4幅面,再怎么排兵布阵也容纳不下几个LED,就普通8050或者8550三极管都能扛得住,连MOS管都省了,直接容阻延时控制三极管开关电路,您手头的拆机件也足能顶用好久了。提前在洞洞板上焊成模块好用也好看。从计生宣传栏啥的地方,扯一张KT板回来,翻过面来就能用。花时间成本,就能开工。

网友:
有高压电工证一个月才2K多?现在电工证这么不值钱了吗?这种刚刚竣工的大楼活少不了,很多电都得改或者修。但是如果长期干还不错,以后会越来越轻松的。不过以您的技术去设备科比较合适。医院的老旧设备简单维修还得靠自己人,例如监护仪换电池,各种设备供电部分等等,但是也分医院,有些财大气粗的医院都是花钱厂家来维修。现在好多医院的设备科等机关科室都是领导子女,说白了就是学习不好但是老子是医院领导,想进医院却没有执业医师资格证,那设备科等科室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需要的学历和专业水平不高权利却不小。万用表不会用,不会装系统,不会PE引导,我都弄不明白他能在设备科干什么。

网友:
老头老头又是老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5耳机转莲花瓣,这个是过去很常见的转法。另外,小米电视盒子转给旧电视的时候,也用这种线。
老哥也是 ...

又见中心思想,楼主那里也有河东?河东是个地方?小村庄或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