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个惹祸的电吹风分解!

楼主(2019-01-30):
今天用电吹风,发现丫的根本就没有风,后来想起来前两天家里插座漏了一次电,难道电吹风挂了?我又使劲插了一下插座,一开开关,一个火光,我的小心脏啊,我的手都黑了,果然是再次漏电,这回挺彻底的,楼层的上行闸都掉了。,这回必须要把你拆散了,分解掉。

楼主:
整流二极管,替换了,再换了电线,是不是就能好啊。

网友A:
把线剪一节就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流二极管,替换了,再换了电线,是不是就能好啊。

估计是铝线的电源线吧?还是磨皮破了连电了,看着机器本身没事啊,确定二极管坏了吗?

网友:
两脚插+塑壳也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铝线的电源线吧?还是磨皮破了连电了,看着机器本身没事啊,确定二极管坏了吗? ...

裂开了啊,掉下来了,老乡,用胶粘一下还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线剪一节就能用了

恐怕够呛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裂开了啊,掉下来了,老乡,用胶粘一下还能用不?

二极管击穿都不能用,所以粘回去是不行的,必须换一个。电源线最好换一条,别的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这类电机的电吹风太容易坏了、

网友C:
为了安全,还修个什么,直接扔垃圾桶吧! 再买个好点的也要不了多少钱,安全第一

网友D:
国产吹风我推荐“康夫”,这牌子也没谁了,但是确实好用,无异味。以前用的飞科的,吹风从头到尾都是异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裂开了啊,掉下来了,老乡,用胶粘一下还能用不?

要测一下,看下有否击穿或开路。
有时受热不均匀,管外壳也会裂的。如果导通性能没事也可以继续用。
有条件当然是换新的管子上去为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了安全,还修个什么,直接扔垃圾桶吧! 再买个好点的也要不了多少钱,安全第一 ...

混坛的,一般都是拆和修了后,再考虑是否扔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测一下,看下有否击穿或开路。
有时受热不均匀,管外壳也会裂的。如果导通性能没事也可以继续用。
有条 ...

谢谢,你的回复太贴心了,偶感动的哗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产吹风我推荐“康夫”,这牌子也没谁了,但是确实好用,无异味。以前用的飞科的,吹风从头到尾都是异味。 ...

多谢推荐回头我好好看看这个品牌的电吹风

网友F:
你这个相机的对焦很成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混坛的,一般都是拆和修了后,再考虑是否扔桶!

就是呢,咋也得做点贡献,不能白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相机的对焦很成问题啊

我不大会对焦,手机自动对的虚了点,再补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安全,还修个什么,直接扔垃圾桶吧! 再买个好点的也要不了多少钱,安全第一 ...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是快递都停了,哪也没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大会对焦,手机自动对的虚了点,再补一张图!

这样就非常好了,,,这样的二极管就别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