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雅马哈tsx-70 收音扩音机

楼主(2019-01-30):
闲鱼入手故障机,不开机,经检查按键小板过电孔多处不通电

网友A:
芯片挺多的,声音不错吧

网友:
看着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B:
很讨厌大量贴片电解电容的

网友C:
看起来是2.1声道的,音质应该不错。功放是数字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讨厌大量贴片电解电容的

我也是,容易漏电还不标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2.1声道的,音质应该不错。功放是数字功放吧。

这么小的机器来讲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挺多的,声音不错吧

小机器算可以了

网友(2020-04-19):
过孔断线不好修,只能用小钻头钻通过孔,穿铜丝两边补焊,只是有点费工夫。

网友:
楼主的机器看上去不错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款的,也是按键板坏了,本人小白,不会修,愁死了,谁能帮忙

网友(2024-06-06):
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