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同款三桑的18650电芯再抢救一下,真的尽力了!

楼主(2019-01-31):
几节论坛同款三桑18650电芯呈现大内阻,放电、充电都不行
本作瞎折腾的原则,再用三种方法抢救一下

1.网上流传的低温刺激法冷冻室的温度够了吧

塑料袋防潮

存放20几个小时再测试
测容量的情况还是一样,放电、充电1~2秒内结束

电压还是有的

但明显放不出电来
PS:曝光原因,实际目测亮度还要低

2.深度放电法
准备放光电再试试

本想用USB测试仪监测电压电流,结果接电阻负载后USB测试仪亮不起来
只有直通放电

起始电流不大

电芯端电压才不到2.7V
估算内阻有2欧多了

随时间增加,放电电流变大
估计是内部温度增加,内阻减小了

放光电的电压

充电还是不行

3.饱和充电法
最后试下,用5V直充

内阻大到电压都不怎么降

等电芯有点发热了,就改成4.2V恒压充电

前后充了2天

用电子负载测试

实际测试情况如下

经以上3种方法折腾,偶宣布抢救无效
待深度放电后送它们升天

网友A:
看起来这几节还很新,是放久了么

网友B:
元首也体验一把伪科学

网友C:
十分赞同楼,哈哈
安慰,还是丢废电池回收点吧
木牙膏了

网友D:
我都是把容量不行的放到自制的太阳能庭院灯里,发挥最后的余热!

网友E:
为什么挂了?知道原因不?以前看到部分电池放的时间很长了,电压都没有了,用4056充了以后还能用的。当时不知道啥容量。

网友:
冷凍法不行的話,就加熱,給它加到300度試試看(開玩笑的)

話說你這樣放電電流是不是大了點。
對付一個病人,只能是輕拿輕放,
小電流放電,小電流充電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首也体验一把伪科学

伪科学也搞过不少,所以说都是瞎折腾哈

网友:
权当买个教训吧!18650无人守候放电一定加个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这几节还很新,是放久了么

应该是放太久造成的,不知道具体机理
以前也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
盘缠多,方向不对

网友:
内阻大的基本就完了

网友:
锂电好像不能满电存放,我都是按建议充满后放电至3.75V存放,个把月再拿出来充放一下,不过还是有体格不好挂掉的,总结:不要屯太多电芯,扔的时候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分赞同楼,哈哈
安慰,还是丢废电池回收点吧
木牙膏了

话说偶都不知道废电池回收点在哪里,不会是垃圾桶中间那个电池回收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偶都不知道废电池回收点在哪里,不会是垃圾桶中间那个电池回收口吧?! ...

是的,或者小区,办公楼,居委会,都有电子垃圾回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把容量不行的放到自制的太阳能庭院灯里,发挥最后的余热!

容量差点还能用,这种内阻太大的没法玩了

网友:
谢谢分享。。。。可怜的三桑,刚过门不久,就被元首摧残至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挂了?知道原因不?以前看到部分电池放的时间很长了,电压都没有了,用4056充了以后还能用的。当时不 ...

不知道原因,可能是放太久了
不过偶是第一次遇到,好电芯放一年都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量差点还能用,这种内阻太大的没法玩了

不是太懂,反正是充满电后放置一天后就基本没有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原因,可能是放太久了
不过偶是第一次遇到,好电芯放一年都有电

论坛的是假电芯?三星电芯质量还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