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个线圈,线径大家看看是多少

楼主(2019-01-31):
看看这个线径,好像是0.1mm,但是应该没这么细啊
大家给看看

都是几段漆包线接的

先打磨掉漆层

这样拧在一起,放大

上锡

缠满,可惜忘了加引---信了

在换个骨架,重新缠这个上面

这个骨架大,缠不满

测一下,线圈参数

好大的电阻,60欧姆,电感才20mh

网友A:
这卡尺没有标注精度啊,就数出来5格,0.1mm?

网友:
楼主的直径才0.1的40%吧

网友B:
尺子精度没问题的话,0.04m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子精度没问题的话,0.04mm吧

有这么细吗,我感觉怎么也0.2mm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卡尺没有标注精度啊,就数出来5格,0.1mm?

精度0.02啊,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么细吗,我感觉怎么也0.2mm以上啊

那就是你不常测量,力度用大了,测这最好用千分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你不常测量,力度用大了,测这最好用千分尺

也许吧,可能压力大了,实际线径很粗啊

网友C:
光看尺就是0.04mm。但是你没拍零点在哪吗,测量之前得校零,然后读数时拍照有点偏,看不清实际哪条线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看尺就是0.04mm。但是你没拍零点在哪吗,测量之前得校零,然后读数时拍照有点偏,看不清实际哪条线对上了 ...

的确是,哈哈,搞得我都糊涂了

网友D:
楼主有卡尺也没量清楚,其实不用卡尺一样可以准确测量:找一根直径3-4mm的钻头,若没有钻头找根铁钉也行,把漆包线密绕10-20匝(细线可多绕点)测量总长度除以匝数线径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卡尺也没量清楚,其实不用卡尺一样可以准确测量:找一根直径3-4mm的钻头,若没有钻头找根铁钉也行, ...

哈哈,好办法,其实我想也是这样,只是没想到绕钻头上,10匝肯定宽于1mm:handshake:

网友:
我觉得数显还是比较精确的。

网友:
要用千分尺测量才准确。

网友:
得用这玩意量,卡尺每个人手劲不一样,测量结果错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尺子精度没问题的话,0.04mm吧

我选好赞同。。。。

网友E:
卡尺的精度一般是0.02mm,看样子这个铜线就是0.0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卡尺的精度一般是0.02mm,看样子这个铜线就是0.02mm的

不会吧,那50匝才1mm,50匝得多宽啊,估计1cm都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细吗,我感觉怎么也0.2mm以上啊

拖拉机不能当轿车开。还是按搂上多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