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5n75可以用什么管子替代?

楼主(2019-01-31):
就是这个电路中的75n75

网友A:
电子负载?用3205就行

网友A:
多写几个:irf1010  irf1405

80nf70

110n8f6
110a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写几个:irf1010  irf1405

80nf70

可以用RU75N08R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RU75N08R吗?

看参数是没问题的,这种问题可以百度https://wenku.baidu.com/view/e55926c077232f60ddcca1c7.html

网友C:
找电动车无刷控制器拆,起码有6只!

网友D:
这个电子负载做过我用IRF250,75n75散热面积小点。

网友E:
可以替换的型号太多了,要根据需要的最大电压电流和功率进行选择,还要考虑散热片的安装结构,还有表头的极限

我现在用的是电动车控制器拆的75NF75,4只可以到250W,有机会准备换成HY3215或者IRFB4115

网友F(2019-03-04):
我用igbt管,100A600V,也能用

网友G:
75a750v记得是这样

网友H(2021-03-02):
引用 网友E:
可以替换的型号太多了,要根据需要的最大电压电流和功率进行选择,还要考虑散热片的安装结构,还有表头的极 ...

大佬,小白向您请教一下这个功率如何计算,150W的电子负载通过更换参数更高的或并联可以改成300W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大佬,小白向您请教一下这个功率如何计算,150W的电子负载通过更换参数更高的或并联可以改成300W吗 ...

提升功率关键在于提升散热性能,一般管子不是瓶颈,散热器体积和风速是关键,自己可以试验试验,最高负荷时MOS管表面温度不能大于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