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从本坛撸来的UNITEK USB3.0读卡器

楼主(2019-01-31):
UNITEK读卡器
拆开,可看见SD卡 卡槽
背面是主控IC和TF卡卡槽,SPI Flash位置空着,可以补焊8脚Flash芯片进行固件升级
采用GL3224主控芯片
GL3224引脚定义图

网友A:
謝謝分享,速度怎麼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速度怎麼樣?

只试了一下复制文件,具体速度由于内存卡是好几年前的,性能比较差,测试可能比较不准。

网友:
看着还不错,硬封的。

网友B:
能不能分享一下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分享一下链接

在论坛旧版的 数码值得买 或者是 我爱优惠购 板块,很多,可以那边找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用这个做个U盘看看。

网友:
货真价实,东东不错,以为是黑皮的呢,这个值得拥有。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但实际测试,我读取70MB/s的三星tf卡,在这读卡器上只有20MB/s,实际读取20MB/S的C10 SD卡,在这读卡器下读取只有6~7MB/S,USB2.0 3.0 和另一台电脑上情况一样,然后我就申请退款了,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刚好收到一个瑕疵品,而且年尾快递不收件,收件的快递费比运费险理赔的要贵,亏点也只能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旧版的 数码值得买 或者是 我爱优惠购 板块,很多,可以那边找一下 ...

谢谢,旧版搜索不花钱,

网友:
有个红外野生动物照相机使用的一个我找到2G的SD卡,在别的俩读卡器上都写保护,在它上面虽然不能格式化,但是可以删除了

网友:
不错现在还有优惠吗?

网友:
建议经常关注一下川宇淘宝店,经常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