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DELL 12V 18A电源!

楼主(2019-01-31):
这个电源现在已经是第二次修了,第一次坏是被自己折腾烧了的,可以说是属于不作死就不会死,本来电源好好的,有一天突然想改装两个接线柱上去,可能是正极不小心碰到了负极烧了,当是烧坏了6.3A的保险,两个20N60C3 MOS管,一个FDP047AN08AO。由于当时没有配件换,放了几个月后从淘宝各买了5个20N60C3跟FDP047AN08AO才修好。改装后的样子如下图:

第二次烧就是为了测试自己制作的电子负载,当时应该是因为电子负载有问题,当电压准备调到12V 6A的时候,只听到电源一声闷响,空开跳闸。电子负载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6

当电子负载制作好之后,就把这个电源拆开来维修一下。拆开后发现烧的跟上次差不多,6.3A的保险,两个20N60C3 MOS管,一个FDP047AN08AO MOS管,一个NTC热敏电阻,一个STIL04浪涌限制器。

拆开外壳。

很明显的看到6.3A的保险炸了。

测量后发现这个FDP047AN08AO MOS管也烧了,跟上次一样的位置。

继续拆,这一排的MOS管也烧了两个20N60C3,也是跟上次一样烧了两个。

找出上次用剩的配件,幸好够换。

整流桥旁边的这个NTC热敏电阻也烧黑了,但是测试是通的,后来从ATX电源板上找了一个换上,测量也是通的。

换好后,串个100W的灯泡通电测量,发现灯泡大亮七八秒后转成70%亮。但是输出是有电压的。感觉很奇怪的,但是直觉告诉我还是有问题的。PS:第一次修好串灯泡通电测量的时候,也是灯泡大概要亮10秒才会灭,刚开始看到大亮,以为还有问题,马上断了电,后来等了一会后才灭掉。

继续找原因,居然灯泡还亮,那就是高压端还是有问题的。在排队了整流桥后,才找到了这个5脚的元件,刚开始不知道叫什么,后面百度了才知道叫浪涌限制器,在论坛MM的这个维修贴里也有介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94452

最后烧掉的东西,那个浪涌限制器装回去,等以后有配件再换,现在是直接去掉不要浪涌限制器。

现在灯泡已经不在常亮了。

到此,维修结束!!感谢大家观看。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这电源保护功能有点不完善啊

网友:
顶帖,mm让你激将了?

网友:
这个电源,现在炒的太高了

网友:
我在折腾的过程中也烧坏一个,亮黄灯来好像,至今还在躺着吃灰

网友A:
楼主 浪涌那个五胶怎么测量好坏 我不知道我那个是不是这个坏了

网友:
MOS被击穿还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烧几次之后,修开关电源就不在话下了,特别是戴尔。

网友:
本质上讲这个所谓浪涌抑制器实际上就是两颗受控电子开关,用于短接ntc和整流器内部两颗二极管的作用,浪涌抑制并非是它的功劳,还是ntc热敏的作用,它只起到在ntc上电抑制作用过后的残余电阻发热时将其短路,从而降低功耗提高效率的作用。直接取消它如果大功率持续工作会存在ntc过载烧毁的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浪涌那个五胶怎么测量好坏 我不知道我那个是不是这个坏了

ln引脚和out是短路或开路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n引脚和out是短路或开路就坏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电源的保护非常灵敏,为什么你的正负极触碰会烧电源呢? 是你瞎折腾搞坏的吧。 这电源也就二十元,我买了好几个,感觉这电源价格已经没有买零件维修的必要了,坏了就拆件。

网友:
还没见过这个浪涌抑制器呢
木牙膏了,等木版送货ing

网友:
这货饱经风霜啊

网友:
这用料也好,零件也够多的了···密密麻麻的······怎么保护功能会这么差呢!!!

网友:
楼主开关电源改的好,修的更好,有机会要和楼主学习修电源了。现在还有两个电源住院呢,一个拆了改可调,没电压输出了;一个加个升压模块,用的挺好,一天给24v电瓶充电,无意间负极碰电源外壳了,一阵白烟也没反应了,这个能是什么毛病?

网友:
竟然不烧其他的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