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是神马情况?新装修房子插座没地线

楼主(2019-01-31):
别人的新装修房子,很大一部分插座没有地线,还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游击队装修就是这水平。

网友A:
装修游击队就这样,反正插座有电能用就行,地线存不存在没必要,反正出了什么漏电的事故也算不到他们头上,去找厂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修游击队就这样,反正插座有电能用就行,地线存不存在没必要,反正出了什么漏电的事故也算不到他们头上, ...

有漏保怎么漏电都跳

网友B:
这东西地零反能显示

网友:
蛮正常的。所以很多时候希望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

网友:
看来这插座检测仪还是有用的

网友:
也在商城换过这个插座检测仪,把家里插座测了一遍都正确。

网友C:
不是游击队的问题,,是你找人时,,有没有查过负责人有没有电工证,,有没有跟人家说明要地线,,你啥都不管,,不坑你坑谁?如果说明要地线,,验收时木有,,按合同办事啊

网友:
见过在线管里放一节二十来公分长的地线糊弄人的

网友:
三灯全亮也有可能是地线带电。我家就是地线带电,从入户断了地线就没电。

网友D:
没地线横严重吗 以前自建房根本就没地线

网友:
暗管都是大湾的话可以自己加

网友:
插座没地线,装修人员不正规,另外包工包料的为了省钱。

网友:
我这里很多人都不知道地线是啥,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有地线,我家就没有,有的人家连漏保都没有,直接一个刀闸进户

网友:
拆开面板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地零反能显示

应该不能,我零地反和合一,这插头没啥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地线横严重吗 以前自建房根本就没地线

对于木质住房或非金属壳的用电器,没地线问题不大,最好再没有暖气。

没有地线,就怕人体做地,那就悲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游击队的问题,,是你找人时,,有没有查过负责人有没有电工证,,有没有跟人家说明要地线,,你啥都不 ...

有证也有不干的,还有买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漏保怎么漏电都跳

接地线的话,电漏到电器外壳上就跳了,而且跳闸可靠。

不接的话,电漏到人身上才跳,而且跳的不是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能,我零地反和合一,这插头没啥反应。

是啊,零地一反,电器一插就跳,电工接线零线色总不能接下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