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这个驱动板如何取出

楼主(2019-01-31):
大神们麻烦给看看这个驱动板如何取出来 谢谢

网友:
筒子结构?
头上有木有压环?

网友:
橇出来,这个板一般过盈配合的,边上接触铝件

网友:
调焦透镜版的,先把电路仓取出来,一般是螺纹固定在电池筒上,止血钳或者卡簧钳撑住电路仓,拧。
如下电路仓,再用一截塑料管顶住电路板,祈祷吧……
怼出来

网友:
图不太清楚,我有一次是撬出来的,当然要手法轻。

网友:
灯头部位应该能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