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学坛友做u盘,一下子做了10个,SDTNPMBHEM-016G-C的奇葩闪迪MLC

楼主(2019-01-31):
手上有两个128G的闪迪大M主控的SSD,上面Flash丝印型号为:SDTNPMBHEM-016G-C,查了慧荣SMI主控,SandForce主控,都不支持这个Flash,眼睁睁看着做工精良的原厂SSD,无法修复。那么只有拿来做U盘了,嗯,这Flash就是u盘的命。而且只有安国AU6989SN主控支持,(好像银灿的916也支持),就淘宝订了10个安国AU6989SN主控,下面说下制作过程:

1,如果做单贴把主控的CE1,CE2,CE3脚干掉,如果做双贴主控的CE2,CE3脚干掉,CE针脚如下图

2.单帖把Flash的6.7脚焊一起;9,10脚焊一起也行,10脚不焊连到9脚也行。双贴则把上下的6,7脚相连;下面Flash的9,10脚连在主控板的9脚焊盘,上面的Flash9,10脚则焊到主控板的10脚焊盘,下面图片借坛友帖子里的,大家有这Flash可以折腾下,龟速MLC总是比TLC好的。

最后肯定是毫无悬念的一一量产成功了,速度6M这样,够狗血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网友A(2021-04-08):
这个片贴3257速度会好很多 13写23读

网友:
6m这似乎不太行呀!!!!!

网友:
6M...这也太慢了点...

网友:
看到6m我笑了   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2021-07-19):
我也刚刚看你的帖子把我的坏ssd也改了u盘,一样的颗粒,我的写入速度12~15MB的样子。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贴3257速度会好很多 13写23读

这个片贴3257需要哪个版本的工具,麻烦告诉下

网友B:
单片1CE 吧
看不懂,为什么要动主控和闪存脚。。。
板子不是应该有跳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1CE 吧
看不懂,为什么要动主控和闪存脚。。。
板子不是应该有跳线吗 ...

这个片的CE引脚与众不同,我看别家片叠焊可不是这么连的

网友(2024-07-18):
同样颗粒,我用is917只有半容量,只发现bk0,bk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的CE引脚与众不同,我看别家片叠焊可不是这么连的

别家是哪里?发连接我看看实践一下试试

网友(2024-09-22):
这个方法对于BGA152来说应该怎么改线呢?

网友:
双贴速度翻倍

网友:
这种闪迪的带锁颗粒……确实一言难尽啊

网友(2024-10-26):
10个优盘做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