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充电宝给这个9V的对讲机充电?

楼主(2019-01-31):
手里有个北峰的5111uv,奇葩的是9V miniUSB输入……需要用原装的充电器才能充。

但外出不想带那么多的充电器,想用充电宝给它充,深水宝买了一个5V升9V的DC升压器,然后通过DC转miniusb转接口接到对讲机上,充电指示灯频闪,正常应该是长亮,充满熄灭。没敢再试,这是要烧?

请教大神,这种方法是不是不行?差在哪儿?是不是用充电宝没希望了。

USB升压线

DC转miniusb转接口

网友:
估计电流小了

网友:
你为啥不用QC充电宝,配上诱骗器,这样功率能大一点。

网友A:
路由器的电源其实配的都是800毫安左右的,而且对电压下跌并不是很铭感。   能量是守恒的,充电宝USB输出是5V多少,升压成9V电流必然再缩水。这点你要怎么处理,是关键。

网友B:
充电宝已经是升了一次压,再用这个又一次升压,这样的二次升压效率可想而知了!估计电压和电流小了,不够用所致!

网友C:
带载不够,频繁打嗝,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升压模块,或者用3楼坛友的办法,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的电源其实配的都是800毫安左右的,而且对电压下跌并不是很铭感。   能量是守恒的,充电宝USB输出是5 ...

这是以前的一个事,今天拿出来又想起来了,彼时还没听说qc啊,诱骗器啥的,以后还是要多来逛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载不够,频繁打嗝,换一个功率大一点的升压模块,或者用3楼坛友的办法,很不错 ...

嗯,等再重新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已经是升了一次压,再用这个又一次升压,这样的二次升压效率可想而知了!估计电压和电流小了,不够用 ...

的确是,还有损耗,现在懂了点,以前完全没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