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道功能的儿童玩具(电极刺激按摩仪)

楼主(2019-01-31):
妹妹搬家,让我去给迁移净水器,看到原住户丢弃的一个儿童玩具,看见里面可以放电池、还有LED灯,就捡回来了,好像是在塑料蝴蝶上的,嫌蝴蝶翅膀占地方,就把翅膀丢了,看来翅膀上还有机关啊,按扣里面有连线,没注意翅膀上有什么呀。
就是这个小东西。

电池仓,2032。

背面。按扣是和蝴蝶翅膀相连接的。

去掉4只螺丝,拆开。

电路板背面。可以看到有线与按扣相连。

板子近照。

上盖。

下盖。

放入电池。按ON开机,按左键,1亮,按右键亮度增加一倍,再按关机。

再按一次左键。

再按左键。

再按左键。

再按左键。

再按左键。

再按左键。

再按左键。

这是一个循环,不知道什么意思。
看电路没有发射电路,也没有发声电路,试着把按扣短路,也没什么反应,实在不明白有什么功能。
谢谢围观!

网友:
有暗扣,扣在衣服上的流水灯,装饰物????

网友:
看不懂板子,特别是还有一颗大牛屎片。也没有喇叭搞不懂干啥的

网友A:
估计是那些忽悠人的保健器具,暗扣应该是接电极用的,比如贴头上、手上、JJ上

网友:
这好像是啥按摩仪 你把手指放背面那两个纽扣上 看看有没有感觉

网友:
很可能是按摩仪

楼主:
确实是按摩器!蝴蝶翅膀是电极。
某宝上的价格。

什么?太夸张了吧?委内瑞拉代购的吧?!是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元吧!

网友:
这玩意我不说透了,干那事用的,如果嫌恶心赶紧扔了,估计是别人小孩觉得好看就捡回来了

网友:
一个15.8一个632,有差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那些忽悠人的保健器具,暗扣应该是接电极用的,比如贴头上、手上、JJ上 ...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果然是牛屎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艺高人胆大。。。

偶是说它可能是干什么的,不是说要拿它干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看到这两只暗扣,就知道是个电疗按摩之类的东不了。。。

网友:
这又是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艺高人胆大。。。

按别的地方反应不强烈,就按JJ上强烈

网友C:
像电阻的元器件实际是色环电感,软封装芯片只是一个焦耳升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电阻的元器件实际是色环电感,软封装芯片只是一个焦耳升压驱动。

旁边标注的是 R28 呀???

话说这布局也是有才,
R28 和 L1 的引脚很容易连在一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按摩器!蝴蝶翅膀是电极。
某宝上的价格。

智商测试仪?

网友:
優秀文章,木分啦,砸个专家

网友(2020-07-15):
按摩器来说,做工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