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日系风格做工,拆修德国博朗耳温计(Braun IRT4520)

楼主(2019-01-31):
一同事一早拿来修的,死马当活马医,

3V上电不亮,先拆为敬!

电路板很简洁,传感器,蜂鸣器,24C02存储,电池接触,6个方块推测是MCU编程口;

估计是进水了,电化学腐蚀,绿色的铜绿,那一片一塌糊涂。薄薄的铜皮都给腐蚀掉了。。。。。。惨,估计修不好

LCD液晶显示,带一个按钮,丝印清晰美观,红色那个是个机械接近开关。靠上去就接通。

掀开看下体:

左边是某温度传感器的模拟调理芯片,右侧是一颗NEC的8为单片机,丝印789326 IC,78k0系列,不老也不新。

uPD789326,NEC 8位机,带液晶控制和驱动24段x4位,没ADC,主打低功耗的,LOW。

总结:

PCB设计不算紧凑,一般紧凑。焊盘看起来像是沉金的,但又不像是。整体设计像小日本风格。铜厚非常薄,0.5oz不到估计,一个电池腐蚀直接搞烂一大片。剥落。
太他妈省铜省锡膏了。单从pcb风格的角度来讲,相信东莞那些电子厂做的pcb最后出来效果也不会比小日本这个资源匮乏国家扣扣索索的用5年保质到期必坏的这个差,严格遵守设定寿命!

---------

在维修。万一修好了,在更。。。。。。。。。

网友A:
高级货,没见过这种的内部构造
倒是在想国内估计也能做出来,话说能卖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没见过这种的内部构造
倒是在想国内估计也能做出来,话说能卖多少呢 ...

也就集成的温度传感器高级点。
就这D玩意儿还要在墨西哥生产,进口来,,东莞黄江电子厂飞哥剃须刀卷发器15块钱包邮秒他三条街。。。。。。。。。。。。。。

。。。。就是,品牌价值。

网友:
原創內容,谢谢分享,只能清理干净后飞线了

网友:
用无水酒精清洗,看背面还干净,问题不大。

网友B:
苏州也就1家做这个的,在吴江,给欧姆龙代工,从制造上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C:
我家用的就是这一款,要1000多,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就是这一款,要1000多,死贵。

1000。。。。。。。肾疼。。。。。

楼主:
回复ALL。昨天经过除锈清洗,万用表测焊盘过孔通断,头发丝飞线,还是未能挽回这机器的生命,光荣牺牲。板子里面的过孔烂透了。

过孔盖油。。。盖油。。铜厚要厚道。。。厚道。。。。恨死这种日系风格的东西了。上次被电池液腐蚀是修好那个洋垃圾五零显示的四位半台表。。。。。
https://www.hellocq.net/forum/read.php?tid=280961

网友:
德国人以厚道、严谨著称,如果此货 质量真如楼主所说,就极有可能不是正宗的德货:国内代工,或者海外山寨货。俺家山寨盛行,人家学一手又何尝不可?

网友:
我老婆的电吹风烧了一个插座

网友:
实在看不出来这东西跟日系一词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ALL。昨天经过除锈清洗,万用表测焊盘过孔通断,头发丝飞线,还是未能挽回这机器的生命,光荣牺牲。板 ...

不应该呀?
看样子腐蚀部位主要是电池弹片的接触点,
而且腐蚀范围看上去不大啊?

网友:
我家的和这个一样,内部一样,用用还方便,就是有点误差

网友:
谢谢分享,不能修了吗

网友:
我有一个,墨西哥产的,那个红色的不是接近开关,有个套子在上面的,那个不同人用的要换,避免交叉感染

网友E:
博朗耳温枪坛内原就好多帖的,翻来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呀?
看样子腐蚀部位主要是电池弹片的接触点,
而且腐蚀范围看上去不大啊? ...

谢谢支持。确实水平有限,板子被腐蚀烂了一大片,补了飞线,附近的几个过孔都量不出来通断,来不及修好就送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朗耳温枪坛内原就好多帖的,翻来参考下吧。

多谢提示。确实看到了有前人栽树: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1019

貌似是这个型号系列的普遍设计缺陷,通病。干电池长时间放置,漏液,顺着这个导电片流到板子上来了。。。。

产品设计,引以为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州也就1家做这个的,在吴江,给欧姆龙代工,从制造上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难度。 ...

对,制造没啥难度。设计上难度也不大。但是他们竟然忽视了一个隐患,便携式设备干电池漏液的历史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