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打理555座钟

楼主(2019-01-31):
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帮藏友打理了一个555牌座钟,该钟是藏友一直放在家中使用并收藏的,由于近来开始有偷停的情况,于是就把它拿给我帮打理一下机芯,对于此事不好推迟,那就开始吧

网友A:
謝謝分享!清理这个功夫比较大.

网友B:
78.8——78年8月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清理这个功夫比较大.

校准走时还要花上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8——78年8月生产。

是不是真的,不要骗我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真的,不要骗我唔

如果能在钟里能找到当时贴的合格证,就知道三楼的回复是不是对的了。

网友C:
松条是个难活,不小心要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条是个难活,不小心要出事!

不难,以前的师傅们是用专用工具松发条,也有的用圆木自己做工具来松,半圈半圈的松,初学者也是几分钟放完发条劲

楼主:
看看松发条劲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松发条劲的工具

这种神器第一次见!

网友D:
78.8不是年份,而是钟摆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8不是年份,而是钟摆的长度。

不对吧,这机芯是国产统机,叉轮是45齿,振频10800次每小时,摆长110.5mm。这个78.8不是摆长

网友E:
这种摆钟是不是要比一般的马蹄表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摆钟是不是要比一般的马蹄表准啊?

这种摆钟,有人用软件来调好振频后,比一般的手表、怀表、小闹钟还要精准,如果用传统方法来调,虽然简单,但调的时间太长,一般都需要好几天

网友F:
修三五台钟的最高境界是换发条,也就是从条盒中拆出发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三五台钟的最高境界是换发条,也就是从条盒中拆出发条。

这种钟的发条断在条盒中,是用专用钳与尖嘴钳配合,尖嘴钳夹住发条最内端头(先取出断头)向上条方向旋转,同时专用钳插入发条外端并旋转,让外钩脱出并拉出发条,出到条盒一半时装上马蹄环圈住发条拉出,整个过程对初学者也不难,两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三五台钟的最高境界是换发条,也就是从条盒中拆出发条。

如果是散开发条要装入条盒,先用一个模具(类似钣金模具)钣好并绑好再装入条盒,整过程也不难,比起被齿、焊轴容易得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钟的发条断在条盒中,是用专用钳与尖嘴钳配合,尖嘴钳夹住发条最内端头(先取出断头)向上条方向旋转 ...

对初学者也不难?你是专业人士,有专用工具,并知道专业取条方法,胆大的人可能想当然用老虎钳拔出发条,那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散开发条要装入条盒,先用一个模具(类似钣金模具)钣好并绑好再装入条盒,整过程也不难,比起被齿 ...

说穿了必须用专用工具,用手工盘入没这么大劲,而且很危险,发条断是很好修复的,一般断外勾和内勾。但淘宝买一根就已是扎好的,放进条盒剪断铁丝就可以了。至于补齿、焊轴,那可是专业技术了,修古董钟才会使得,一般三五钟地摊上二十元收个,零件都有了,有时候冲轴孔的淘江湖方法还是要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穿了必须用专用工具,用手工盘入没这么大劲,而且很危险,发条断是很好修复的,一般断外勾和内勾。但淘 ...

不要误导别人,装发条千万不要剪外圈铁线,发条力大很危险,是用木锤(铜锤)直接敲发条,让发条慢慢滑入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