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工行电子密码器

楼主(2019-01-31):
工行密码器都好久不用了,以前转账或买车票都要用,现在一般也就是一些安全设置时用一下,这要用了才知道没电了,准备拆开换个电池,还特意找了以前坛友拆机帖看了一下,没有什么机关,结果拆下电路板才发现晶振是胶粘在壳体上的,直接扯断了,本来想焊上试试,结果除胶时把晶振又弄坏了,只有报废了。

反面

揭开按键面板

撬下电路板,此时蒙了,不是说好的没有机关吗?这是防拆?应该不是,应该是为了防震吧。

电路板

电池电压

局部放大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运气不佳啊,不拆还能去工行免费换个新的,安慰

网友B:
这些密码器好像有保护装置的,拆开就不能用了,要不就是掉电不能用(类似笔记本电池)。

网友C:
免费换新的,旧的不回收。

网友:
用胶粘起来,拿到银行换一个。

网友D:
2016电池,掉电就废了,去工行免费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运气不佳啊,不拆还能去工行免费换个新的,安慰

有时间去看看,免费就换,要钱就不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密码器好像有保护装置的,拆开就不能用了,要不就是掉电不能用(类似笔记本电池)。 ...

这个不像是保护,细心点就可以发现,据说是掉电就不能用了,我准备好外接电了结果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换新的,旧的不回收。

有空去问问,有些地方是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6电池,掉电就废了,去工行免费更换

可能是,有空去问问

网友E:
密码器没有看到防拆开关,可能用的是掉电保护,晶振掉了单片机也停震了,焊上晶振估计程序跑飞保护了,可以试试拿去银行看能否换一个,之前我工行U盾坏了,工行大堂经理又重新给我免费申请了一个新U盾,旧U盾也不收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有空去问问

亲历跟你一样拆开,合上,致电,换新的,带身份证和旧密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码器没有看到防拆开关,可能用的是掉电保护,晶振掉了单片机也停震了,焊上晶振估计程序跑飞保护了,可以 ...

我的U盾前几年升级说是先付50元,半年完成三笔网银交易退还,后来任务完成了钱一直没退,也懒得去找了

网友:
牛屎好圆啊

网友:
只能说胶太厉害了

网友F(2019-04-13):
奶奶的,我的密码器今天也完全没电了,开不了。去工商银行换,居然说已经没有这种密码器了,要么加50换U盾,后来我没要,回来打算撬开换电池,或许是用刀片翘的时候,刀片短路了某些金属点,用外接3V电源能开机,但是总是显示NO RSE,无法进入系统了。

网友G:
你们那边的工行真是有点黑,我的密码器低电压告警,我拿到工行去换,被告知没有密码器了,直接给了我一个手机和电脑上都可以用的U盾,全免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那边的工行真是有点黑,我的密码器低电压告警,我拿到工行去换,被告知没有密码器了,直接给了我一个手 ...

工行的人要我用手机短信确认转账,日! 好像没人拆这个装回去是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奶奶的,我的密码器今天也完全没电了,开不了。去工商银行换,居然说已经没有这种密码器了,要么加50换U盾 ...

我们这也是,新U盾手机电脑都可以用,
你要好好看看结构再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也是,新U盾手机电脑都可以用,
你要好好看看结构再拆就好了

我看过结构了,但是感觉比较紧,不用刀片撬是开不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