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容声老冰箱,解决冷藏室不制冷故障

楼主(2019-01-31):
前几天在维修达人发了个求助帖子;工作了20年的老容声风冷冰箱(BCD-190WB/HC)冷藏室不制冷冷冻室制冷正常,经一通乱拆,原来是冷藏室的机械温控盖板粘住了,拆开清洗抹干净往回装就行了。

这个老冰箱采用间冷方式制冷,冷冰室有几个风道,有一个风道通往冷藏室,靠风扇产生的正压把冷风吹往冷藏室,风道口位置比较高,其实不怕冰堵什么的;冷藏室风道出口又是用机械式热管温控器来控制风道口盖板,通过盖板的开启和封闭来控制冷藏室温度;拿普通温度计量了一下,冷藏室调到最低,温度可以下降到-5℃。
话说回来,拆开看整机的用料,无论塑料件还是蒸发器,那个材料都是刚刚的,全都没有老化的迹象,恐怕再战20年无压力!

上图!

Ovver

网友:
優秀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
正常的很  还有  风扇有一点点档了   冷冻能用  冷藏不行  18年冬天我才修了一台

网友A:
没怎么能看懂说的什么,感觉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能看懂说的什么,感觉好复杂。

用了20年的冰箱冷冻室制冷正常冷藏室不制冷,拆开后只是冷藏室温控器粘住了。

网友:
有台同结构的,改风扇24小时转,冷冻不行,冷藏给力

网友:
门封条不行了

网友:
父母家同款容声老冰箱,同款意大利原装进口的阿斯帕拉压缩机,用了20年,还在正常工作

网友:
容声品牌。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可能化霜落水管不畅或者橙兰之间器件有问题

网友(2019-04-20):
已经不是铜管了,我那台30多年的N标松下是全铜管,停机了10年也没有漏。

网友:
乐声机停用10年??浪费么。

网友(2019-05-25):
是什么品牌的压缩机啊 ?

网友:
去年弄过伊莱克斯的冰箱,温控器坏了。冷藏变冷冻,X宝12元弄了一个温控器换上。又正常工作啦

网友:
有电板,能扛20年,电解没坏,算不错

网友(2021-04-15):
换温控就行了,我自家的也修过。温控坏了,导致里面风口都结冰了,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