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保护板新用法

楼主(2019-01-31):
有几个磷酸铁锂电池但是没有合适的保护板,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2V、终止充电电压是3.6V、终止放电压是2.0V。普通锂电池用的是4.3V~2.5V保护板,没法兼容。

研究了一下保护板电路感觉可以利用一个保护板改装成两或者多个电池组保护板。

这是改好的原理图。

两节26650磷酸铁锂串联试验。过充电保护4.3*1.7=7.31V
过放保护2.5*1.7=4.25V.基本实现了磷酸铁锂过充过放保护功能。(7.3V~4V)
唯一缺点必须两个串联的电池容量性能不能偏差太大。偏差大仍会有过充过放问题.

楼主:
实际效果这种较好用。

网友:
两个串联的电池容量性能不能偏差太大---
問題是用著用著哪天就變了,電池組都這樣。

好的電池組保護板,在一顆壞了的時候能阻斷,輸出0。并保護其他好的電芯。
差的電池組保護板,會在出現一顆老鼠屎的時候,整鍋端。
最好的是保護板也好,電芯質素也均勻。這樣的電池組就比較長壽。(但通常電路板都比較複雜)

不過感謝樓主分享這個電路,用來搞一搞二手電芯也算是一條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效果这种较好用。

改得挺好,谢谢分享,虽然增加了0.45mA的静态电流,但是几乎可以忽略了

网友:
相当于电池组只监测一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