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三星NOTE8 装机AKG耳机单元

楼主(2019-01-31):
入手note8也1年多了,耳机几乎每天地铁用着听歌,今天突然3.5接口那里一动就暂停播放,经检查发现,话筒的线断了。遂拆之。其他的地方忘拍了,拆完,看看这个双动圈单元挺特别,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官方的爆炸图赏析

拆出来的单元

单元正面

脱掉罩罩

拿出第一个动圈

第二个也分离出来

看看背面情况

单元内电路板上两颗0402的MLCC电容,并联,万用表测并联电容值 1.8uF左右。
大概结构是,信号进来直接驱动一个动圈,穿进去1.8uF电容再进如另一个动圈。
电容通高频,阻低频。通过简单的隔直电路达到分频的目的。

万用表测量的耳机静态电阻32Ω,电感在70uH左右,简单模拟分析的-3db点在2.63KHz。
就测了一个动圈,线太细扯断了,不知道那个对应高频,哪个对应低频。理论上应该两个动圈阻抗不一样(电阻跟电抗),而且因为磁铁的存在,感抗的频响也应该有变形。不是学声学的,不懂。

网友:
四十块一个了,值得拥有

网友:
还是表示买不起,我的耳机都是买来听个响的

网友:
这耳机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不知道听音感觉如何?

第一次见识这种双动圈的设计,估计成本比其他手机的标配要高

分频器有点意思,可以研究下

网友A:
我也是这款耳机,三星NOTE9自带的,这耳机灵敏度很高,听音很清晰,但是低音的量不是很足,做工比较好,平时也舍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款耳机,三星NOTE9自带的,这耳机灵敏度很高,听音很清晰,但是低音的量不是很足,做工比较好,平 ...

为什么舍不得呢?买来就是要用的,难不成还高香供奉,世代相传码?真没必要,如果你不喜欢用,转给我呗。

网友B(2019-03-07):
看着也不像是真货。

网友(2019-10-11):
引用 网友B:
看着也不像是真货。

他这个是真货,假货不会是双动圈

网友:
现在mi手机里不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也不像是真货。

假冒伪劣东西没有必要搞两个动圈吧?所以应该说是正品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冒伪劣东西没有必要搞两个动圈吧?所以应该说是正品没错的。

谢谢,AKG这个双动圈结构以前没见过,开开眼界。不过也可惜了,本来换根线或重新焊接一下就会好,这样全拆报废了。

网友:
这肯定是真货无疑。而且效果比绝大多数的手机佩塞甚至一些大厂的低端塞好得多。

网友(2023-12-10):
在拼多多买了一个仿品,果然除了外形,里面完全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厉害,三星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第一次见识这种双动圈的设计

网友(2024-11-03):
akg挺有名的,以前没听过

网友:
厉害了,耳机能怼二分频分高低音,完全是音箱的思路结构了!第一次看到!牛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