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请教各位大神SKY-702图传一体机故障

楼主(2019-01-31):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有个FUAV5.8G图传一体机,前几次使用有忽闪忽闪的情况发生,最后一次忽闪完了就不开不了机了,发回厂家说是外购机,没有配件。又问这个机器哪坏了,只说了是板子烧了,牌子应该是澄星的SKY-702,小弟实在是看不出哪的问题,请教各位大神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表达不清楚,不好判断,先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检测CPU晶振是否起震,如果CPU工作正常了那很可能就是背光不亮的问题了,检查背光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清楚,不好判断,先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检测CPU晶振是否起震,如果CPU工作正常了那很可能就是背光 ...

大神,请教一下,你说的晶振在什么位置,如何测量,感激不尽,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清楚,不好判断,先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检测CPU晶振是否起震,如果CPU工作正常了那很可能就是背光 ...

就是通电之后无任何反应。电源我测过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