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希尔电动牙刷 拆解

楼主(2019-01-31):
之前在论坛交易区里面看到多希尔的电动牙刷,感觉还可以就买了,后来随着刷头消耗,又陆续的添置了两个。单买刷头20块钱一个,感觉还挺贵,直接买了刷头最多的套装了。一直很好奇里面是啥样,趁买了新的了,把旧的解剖了。在网上没有搜到拆机的图片,这应该算是首发吧版主给个精华?

没拆之前的整理图忘了拍了,基本就是这个样子,绿色以为是个胶圈,实际上是塑料,直接可以拉开的。

以为把屁股底下的贴纸揭开,就能看到一个螺丝,结果揭开了就只有一个水口。

为啥拆,就是因为这个密封胶圈上霉了,而且没法清洗,看着很不爽。后续的改进了,这个地方不是凹进去了。

把端头的环拆了,也没螺丝。

只能暴力破解了,用刻刀削出口,塑料还挺厚的。

扩大开口,终于弄通了。

小钳子暴力掰开

弄开了

上面那个件有个凸台,卡在下面的这个件里面,不知道是焊接的还是粘接的。下面这个件里面还涂了黑漆,应该是为了不透光

被拉出来的凸台

机芯总体

机芯另外一面

机芯电路板

充电线圈,有点像手机无线充电的那个线圈。

电机,牙刷的轴直接就是电机的轴。应该是专用的电动牙刷的磁悬浮摆动电机,这种电机效果没有飞利浦专利的那个结构好,但是肯定比偏心轮的好。

800mah的14500电池,用了挺久的,感觉电池可以。

这个牙刷还是可以使用的,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好奇,楞是活生生拆死,拆出来的机芯可以充电,也可以工作。可以明确的是这个电动牙刷应该是不能无损拆解,想要修复的还是算了吧。

贪恋你的美。 + 8

网友A:
找一节PVC管再装起来用!

网友B:
修复估计是难了,即使能搞好,防水也是个问题

网友C:
防水做得还可以,暴力拆掉有点可惜

网友D:
这电动牙刷的做工还是蛮精致的。

网友E:
充电端拆开,用牙刷轴就可以直接将机芯顶出来,基本不会破坏牙刷轴的防水。

网友F:
好奇害死猫啊
有新的了,旧的换了也好。

网友G:
这种的比飞利浦的力度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的比飞利浦的力度差多了

确实,飞利浦专利机芯效果是最好的。现在飞利浦低端的也有用这种机芯的。用高端机芯价格不是我们这些穷人用的起的。两刷头就比整个牙刷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节PVC管再装起来用!

没必要了,拆的时候就没想过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估计是难了,即使能搞好,防水也是个问题

应该是不可能恢复了,反正外壳已经被我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水做得还可以,暴力拆掉有点可惜

不知道是怎么结合起来的,用热风枪加热不知道能不能无损拆下来。要不等拆下一个的时候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动牙刷的做工还是蛮精致的。

还可以,感觉用这种机芯的电动牙刷都差不多,再好的就是飞利浦的专利机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端拆开,用牙刷轴就可以直接将机芯顶出来,基本不会破坏牙刷轴的防水。 ...

充电端没办法单独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害死猫啊
有新的了,旧的换了也好。

都有两个新的了,旧的该死了……

网友:
可能就是照着一次性设备来做的,修复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是BOLB的吧,也是充电端发霉,真闹心,将就用了。不能无损拆是个遗憾,

网友H:
请问楼主你的多希尔电动牙刷 是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你的多希尔电动牙刷 是啥型号?

应该是多希尔d5

网友(2019-12-01):
非常不错 我也是这牙刷,用了2年 电池不太行了  看来不能无损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