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浪潮显示器电源板通电短路如何排除的问题求教,感谢

楼主(2019-01-31):
浪潮19寸显示器故障现象:通电显示器绿灯频繁闪烁,替换图下两个黑色电容故障依旧;后再次通电不小心短路炸毁右上角一标注2A250V原件,随即替换为2A保险通电再次烧毁;哪里坏了?,请教大师指点。本人基础知识不是很扎实,讲解的方案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开关管三短了。

网友:
查二极管和三极管,三极管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绿灯闪一般替换掉几个电解电容就行了,怎么搞短路的,烧保险管多半是开关管击穿短路了

网友C:
不小心短路,是哪个地方短路?检查红圈内开关管和整流桥。

网友:
用万用表测

网友D:
能通电搞成不通电,小问题搞成大问题。这是应该交的学费,
哪 个地方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我也是半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开关管三短了。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通电搞成不通电,小问题搞成大问题。这是应该交的学费,
哪 个地方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一下。我也是半瓶水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小心短路,是哪个地方短路?检查红圈内开关管和整流桥。

开始电路板没做好绝缘,碰到边上的铁框了,直接烧毁220附近的陶瓷2A250V的原件,我认为他是保险,后来更换玻璃的保险还是烧毁。不确定烧毁的那个是不是保险。哥们的指点详细,谢谢指导,我试试看。那下面变压器下面的二极管一般不会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灯闪一般替换掉几个电解电容就行了,怎么搞短路的,烧保险管多半是开关管击穿短路了 ...

电容换过了,下面黑色外皮的就是更换了的,更换后还是闪烁,后来想测试输出电压,一不小心电路板不知哪里碰到下面金属框后直接把220V附近的陶瓷2A220V原件炸毁了,后来更换2A220V玻璃保险,上电直接烧了保险。我不确定原来炸毁的是不是保险。谢谢指导

网友E:
淘宝买这个板子非常的便宜,比你维修起来方便多了。省时省力!

网友F:
整流桥 ...二极管 ..变压器 短路

网友G:
整流桥,开关管,电源芯片,记得串上灯泡再上电,要不就多备几个保险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流桥,开关管,电源芯片,记得串上灯泡再上电,要不就多备几个保险管也行 ...

好的,谢谢提醒,回头找灯泡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整流桥 ...二极管 ..变压器 短路

谢谢。变压器我记他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淘宝买这个板子非常的便宜,比你维修起来方便多了。省时省力!

是的,但暂时我还真没搜索到马家这个板子的型号。

网友:
短路问题好查啊,就那几个易坏的,拆下来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电路板没做好绝缘,碰到边上的铁框了,直接烧毁220附近的陶瓷2A250V的原件,我认为他是保险,后来更 ...

都是这么过来的,谁又不是生而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