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功放电位器(B20K & B50K)

楼主(2019-01-31):
以前从音箱上拆下来的两个电位器,今天想把一只充电器改电压,结果接错了位置,阻值又调得太小,都冒烟了。索性把这两个电位器拆开来,看看能不能修复。

01.这两个电位器都是双联式,我测试的时候用的只是单联一侧,实际上烧了一边后另一边仍然可以用。

02.电位器还在小板上,用堆锡法把六只脚连在一起。

03.锡熔化后拆下电位器。

04.一只是B50K,另一只是B20K。电位器是可变电阻器的一种,50K和20K是可调的最大阻值。电位器又分A型指数式,B型直线式,C型对数式,这是B型直线式,阻值变化均匀。

05.拆开,中间是滑动金属片,旁边两片是固定阻值的碳膜,所以这种电位器以材质分是碳膜式的。

06.另一边就不拆下来了,拆下来就装不回去了。

07.中间红圈处有烧痕,图上看不太清楚。

08.用酒精清洗后,看到中间脚已经断裂。有什么办法能把此处连上呢?用烙铁试了下不粘锡,想不出办法了。

09.拆开另一个,里面就滑动金属片略有不同,结构一样。

11.这里碳膜烧断,没办法接上了。

12.用酒精清洗后看得更加清楚。

13.滑动金属片上也有烧过的痕迹,这一联基本废了。

14.全部拆散的样子。

最后全部装回,电位器仍然可以用,只是双联的都变了单联。
有一个问题,上面有些图片拍的时候我是用论坛小直补光的,发现小直的光会有水平横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谢谢观看,完。

网友A:
质量更好,精度更高的电位器,这种用来调电压不够好。

网友:
居然烧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更好,精度更高的电位器,这种用来调电压不够好。

几毛钱1个的东西换一个得了

网友:
哈哈。。。坏个电位器,哭得这样伤心。。。。下次我捡两只送给大婶。。。。

网友:
大婶这个只能返厂重新镀碳膜了

网友B:
用导电银漆试试,应该可以修复

一般手电都是PWM调光,LED响应时间短,就有明暗变化,所以会在照片上形成明暗条纹,PWM频率越高条纹就越密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导电银漆试试,应该可以修复

一般手电都是PWM调光,LED响应时间短,就有明暗变化,所以会在照片上形成明 ...

导电银漆会不会经不住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导电银漆会不会经不住磨

中间破损那个可以,电阻体上那个不行

网友:
这个感觉 设计上还是有不合理的地方,功放电位器上怎么会给这么大电流? 按说 功放电位器一般都在前级板位置,本身工作电流并不大啊

网友:
这种电位器不该过功率使用

网友:
        前段时间修个功放,也是情理了电位器。.

网友:
中间脚断的那个,可以用铜箔导电胶试试。

网友:
为什么总是水平线呢?转动手电也不会斜。

那明暗条纹是拍摄设备生成的(手电PWM调光时本身是全亮全灭),拍摄设备扫描它整个图像感应器时,比如先扫描几行是亮的,过一定时间(比如1ms,手电调光PWM频率就是500Hz)手电灭的时候扫到的下面几行就是暗纹,再1ms又是亮的,周而复始就形成明暗条纹了。所以明暗条纹一般总是和拍出来的照片长边平行(比如就像你照片上的样子),而和手电旋转无关,因为手电是全亮全灭
PS:理论上在某几个特定频率会产生错位而出现斜纹

用手机拍灯的闪烁、拍高速物体出现变形也都是一样道理

空了偶来做个动图演示一下

网友D:
中间断开的可以用导电银胶

网友:
两个组合成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断开的可以用导电银胶

一般人没有这货。我也是好多年没用这东西了。以前用来修理排线的

网友:
如果电位器碳膜完好只是中间烧断的可以用薄铜片剪一圈焊上即可修复。

网友:
前段时间修个功放机也是这类电位器坏,碳膜与卯钉脚之间不通,碳膜又不上锡,无耐去配件店买一个五元,靠

网友(2019-04-24):
配件店买一个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