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TEP国际电工明装五孔插座

楼主(2019-01-31):
现在都是塑料包装了

包装是通用的  各种介绍

插座实物

背面的样子

烙印特写

拆开后的样子

看见接线柱了 感觉不方便

拆开插座内部上盖

螺丝与固定圈都是铁的

拆下的内部上盖  有保护门

拆出的保护门

最后看看拆光的内部前盖

网友:
看着蛮不错,用料中规中矩

网友A:
到底吸不吸啊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明装的用来做维修插座不错。

网友:
很长时间没撸这个墙插了

网友B:
这个明装一开五孔以前块把钱撸过一个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吸不吸啊

铜条不吸  剩下的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装一开五孔以前块把钱撸过一个还可以。

我原来也撸过  前几天装热水器给用没了  这不又买的备用吗

网友:
用料和做工都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条不吸  剩下的吸

最好都不吸,不然,紧固部件容易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都不吸,不然,紧固部件容易热

这种结构不会。
另外不管紫铜还是黄铜的强度度拿来做紧固件。。。。。软线+线耳勉强,硬线我是不大放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不会。
另外不管紫铜还是黄铜的强度度拿来做紧固件。。。。。软线+线耳勉强,硬线我是不大放心。 ...

做的好点的插座,开关还是包括螺丝紧固件都是黄铜的,且还不是大电流的用处(只是红外开关或者声光控开关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的好点的插座,开关还是包括螺丝紧固件都是黄铜的,且还不是大电流的用处(只是红外开关或者声光 ...

过年我拆几个端子排看看,根据经验,那些螺丝的硬度应该不是铜的。

网友:
接线柱排列够奇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年我拆几个端子排看看,根据经验,那些螺丝的硬度应该不是铜的。

是一种铜合金,个别的用硬盘磁钢多少吸一点

网友(2022-08-06):
都叫国际电工,这些牌子还敢不敢买

网友:
这插座还是错的,比较有名。

网友:
国际电工好多版本

网友:
同款长期电磁炉使用没问题。

网友:
这个还不错,看着铜片厚度还行,应该有0.7了,我最近买的几个国际电工的插座多是0.5-0.6的了,最近就没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