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修QYT KT-7900D车载4波段电台

楼主(2019-01-31):
呼市朋友的电台,故障开机继电器疯狂奏鸣,过保了,而且查不到电路图,拿给我修修。
到手,先拆机,这个机器非常小,只有巴掌那么大

机器三维图
正面

前脸

侧面

后面

背面

拆上盖

卧槽,塑料的。。。。

内部图

lc匹配

推动功放

音频功放

MCU,应该是stm32

芯片特写

拆机头

机头拿下

拆下机头

拆下天线座

继续拆

拆掉推动散热

拿下主板

主板特写

特写

特写

特写

特写

收发继电器,1A的继电器敢用在20w的机器上,也就国产机能做到

经过检测,晶振有问题
导致CPU不断复位重启
更换晶振后正常

晶振用12M的不行,更换了20M的

开机正常

收发测试

电流4A,发射正常,中继聊天正常

维修完毕

网友A:
板子做工相当好呀!LZ怎么判定是晶振问题的呢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做工相当好呀!LZ怎么判定是晶振问题的呢

万用表测量到这个晶振时,突然正常了,拿开又犯毛病
更换后好了,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烧保险的换保险,按常规推断,继电器跳就换继电器啦,哈哈哈
国产继电器威武,要知道,国产的300V炮筒子电容,用在220上人家都平稳过度了小半世纪了,

网友B:
那个3.5插口边上金灿灿的金属块是啥?

网友:
围观学习。。。无线电界大湿的维修过程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3.5插口边上金灿灿的金属块是啥?

正面散热的固定座吧?
压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做工相当好呀!LZ怎么判定是晶振问题的呢

有示波器一扎就出来了,没有就是碰运气。晶体往往是不稳定,给点刺激没准能好。

网友:
我也很喜欢车台的,感觉有必要配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散热的固定座吧?
压块而已。

那个是射频功放

网友(2019-03-11):
围观完毕,感谢大师的精彩维修分享。

网友:
同款机器正在使用中

网友:
没用过其他机器,没对比过。不知道灵敏度如何?

网友:
是集成度高了还是偷工减料了?看着没多少东西啊!

网友:
就是AT1846对讲机IC方案,这个片子可以在几十块的玩具对讲机里面找到,也可以在几百上千的车台里面看到。
周边电路很简单,软件界面一个模样

网友:
楼主如何认定是stm32的芯片?

网友(2019-08-26):
高手啊,楼主,没有电路图都能修好,佩服!

网友(2019-10-14):
发射正常,中继聊天正常

有点鹊桥的意思,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