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给东方双狮46941焊盘脚

楼主(2019-02-01):
之前拍的一单8枚手表里的东方双狮46941,取出机芯看看,盘面还凑合:

给表盘垫上塑料垫,准备取针:

一把取三针,真省力:

取下的三针,夜光粉保存的还不错:

我擦,盘脚断了,之前的师傅是用胶粘的,现在胶都成渣渣了:

准备焊盘脚了:

经过一段时间,终于焊上了,表盘是铜的,散热很快,我用了白菜白光温度调到350℃以上才焊上:

谢谢观赏!

网友:
这焊接也是不容易

网友A:
大师   你收徒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   你收徒弟吗

别叫我大师,我是大老粗+小白

网友B:
焊接技术杠杠的

网友C:
这种很薄又导热好的材料上,做精细的焊接,还不能堆个锡珠出来,只靠接触面来提供足够的强度,太吃焊工了。。。

网友D:
10年前大伯要送我一个好的,我没要。父母也有,现在母亲的还在,不过坏了,在小镇上也修不好,父亲的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技术杠杠的

其实有好的工具焊接起来也不是特别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很薄又导热好的材料上,做精细的焊接,还不能堆个锡珠出来,只靠接触面来提供足够的强度,太吃焊工了。 ...

其实我是先钻了个小坑,锡是堆在坑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年前大伯要送我一个好的,我没要。父母也有,现在母亲的还在,不过坏了,在小镇上也修不好,父亲的找不到 ...

手表都是修坏的,正常使用一般洗油保养就很好了。

网友E:
还是焊接好,胶粘管的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焊接好,胶粘管的时间短

我是不喜欢双面胶粘糊糊的感觉,又不能粘死,所幸可以焊接。

网友F:
好在这表盘是铜的,铝的就麻烦了
最后一点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在这表盘是铜的,铝的就麻烦了
最后一点牙膏了

原装盘都是铜的,铝的一定是后换的

网友G:
高手啊,高人啊,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高人啊,膜拜!!!

有啥好膜拜的,你也可以的,相信自己!

网友H:
这东西焊起来要加个放大镜工作台吧,够细心的

网友I:
好手艺,幸亏铜的,不然不好焊接那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东西焊起来要加个放大镜工作台吧,够细心的

我没有用放大镜,也没有工作台,就铺了张硅胶垫在茶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手艺,幸亏铜的,不然不好焊接那

原装盘都是铜的,后做的也有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