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过年送给家人的礼物之胜利VC70D万用表拆解评测

楼主(2019-02-01):
家里姐夫使用胜利的70D万用表,已经有6年了,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万用表突然不开机了,试了很多次都不行,目前只能借用邻居家的在使用,打电话对我说这个万用表用着挻顺手,再买一个同型号的万用表,有新的以后了再把旧的修修,吃饭的家伙,有个备用,也不算浪费,随后就在当地的中州商场买了一块。
之前那块70D也是我给他买的,在淘宝上买的,好像是130元包邮,不过看看现在邻近过年,大部分都是159包邮,算算这么多年了,涨点价格也算正常,另外在淘宝上购买万用表,售后起来不方便,在当地的中州商场买的话,老板说以后万用表有问题了,包括现在的旧万用表坏了,返厂维修只要不换备件都是不要钱的,这一点也是选购它的主要原因。

首先看一下外包装。

打开包装

送的手提包,材质一般,略显低档

来个全家福

打开外包装,看看真机,先来个正面照

侧面照

后照

保修封条

原来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给它移到背后,方便拆机

去掉外保护罩

后罩有一个屏蔽层

电池后盖

这里要表扬一下,用的是这种丝扣

背面电路板,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机器打开就可以点亮,说明里面有一个电池 ,外加附送的电池,总共两块,难道我这里这个是演示机

next

楼主:
打开真机,先来个整体照

需要看到主芯片的话,就需要焊掉背光组件,为了大家能一饱眼福,我也是拼了

去掉背光部分

屏幕部分,总体来说,感觉这个屏幕素质不是很高

背光

主芯片

一个无名的芯片,鄙视一下胜利,大厂也玩这种游戏

继电器

蜂鸣器

三个可调电阻

对应的项目

慷铜丝

检测电流用的

保险,工艺还是有问题,歪的也太很了吧

电源开关

PTC原来是热敏电阻,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2

本机晶振

楼主:
前面板部分

导电橡胶

拆完了,准备安装回去,先试一下显示是否正常

要说显示还算清晰

记录一下当天的数据,最近这个M1无法远程连接了,那个扇子的图标,老是一闪一闪的,打电话到斐讯总部说是服务器出问题了,斐讯的东西还不错,千万不要倒了

楼主:
测试部分,先测试一下市电电压

感觉不过瘾,找来其它万用表对比一下

再找找家里的其它万用表,看来的出来,优利得的70B,在使用多年后,没有校正,电压的误差已经很大了

其它三个还算可以

测试一个9V电池

再测一个爱老婆电池,话说爱老婆的电池,是真的好

一个10K的电阻

优利得的70B电阻档误差不大

再来看看表笔,可能是100多元的表吧,线有点细,柔软度也不是太好,表笔的做工略为粗糙

对接的电阻,还算好

华谊的MS2108的表笔,粗细话中,柔软度尚可,处于中等水平

优利得的表笔的细最粗,表笔也最大,柔软度尚可

原来福禄克出名是有原因的,首先是线材比较好,柔软度很好,粗细适中,表笔的做工也很好

楼主:
测试的重点来了,主要是想看一下直流电流的测量
准备工作
LD25智能负载仪,买完之后才知道,这一款不能诱骗出来快充协议,还有一款可以的,有点小后悔

睿登UM25C

乐视的充电台,这个厂家的版本不错

这次测试需要用到焊台

需要处理到这个USB插头

把温度调到380度

焊开USB插头,把万用表串联到正极里面

这个USB插头比较特殊,有5个引脚

找到高温胶带,把正极与主板进行隔离

一动烙铁,PM2.5就开始爆表

看看之前没有焊接的

楼主:
主角是胜利的70D和华谊的MS2108先来试试华谊的MS2108,除了正常的钳头交流外,可以很方便的测量钳头直流电流

调节一下电流到1.35A

3A左右的电流

继续上调

使用胜利的70D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需要把万用表串接到负载之中,不过好在厂家附送了一个夹子

可以方便把表笔连接起来

对比测试开始

钳头直接卡直流电流,真的很方便,精度也在接受范围内

2A电流

1.5A

1A

0.5A

楼主:
测试部分4主角换成华谊的MS2108和福禄克106
电流1.5A

电流2A

电流2.5A

楼主:
测试部分5,直流电流大电流测量,当然因为负载仪和充电头的限制,电流不能是很大的。电流1.5A的

电流1A的

电流0.5A

电流3A的

电流2.5A

楼主:
测试部分6万用表直流小电流的测量
优利得70B小电流最大满量程是400MA,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表笔的位置,当然华谊的钳形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先来个400MA,到0.1A以下时,华谊的MS2108分辨率已经是力不从心了

这方面优利得的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电流300MA,华谊开始误差增大

电流200MA

电流100MA

楼主:
交流电流的测量测量条件,是一个150W的白炽灯,这次把北电专业测量仪也搬进来

功率

电流

万用表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220V*0.63A=138.6W,为啥不是150W呢,是不是有一个叫功率因数的

楼主:
总结部分,测试部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华谊的MS2108,日常使用很方便,电压测量很准确,钳头可以测量交流电流,也可以流量直流电流,在测量过程中,不需要断开负载,直接用钳头卡在负载上就可以,这在日常使用中,带来极大的方便,另外,虽然它是自动量程的表,但使用起来也没有感觉测量速度下降。新买的胜利70D,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简单,全自动量程的,测量电压时,交流、直流自动切换,电阻、通断自动 切换,就是方便,另外准确度,从测试情况来看,也是可以的。
自家的优利得电流测量准确,就是电压误差有些过大,在使用多年后,是需要进行校正的。

做为一名电气工作者,或者说是电气爱好者,拿了一上午的时间来拆解、测试,一点也不觉得枯燥,甚至觉得还很有意思,我想也就只有一名爱好者,能体会到其中乐趣。

网友:
不错,楼主郑州人? PM2.5那个表不准~别人送我一块,不知扔哪去了~

网友:
打电话让你买?看样子楼主能拿到最低优惠价

网友:
平常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贴一开200m流量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