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家RJ-88;山寨1600W风筒糊味儿,以为是马达坏了~~

楼主(2019-02-01):
一兄弟家的山寨风筒,说是焦糊味了,拿来看看。

两颗螺丝,好拆

没发现简单断线问题

也没发现问题,山寨都差不多样子吧

马达不转,通电线圈有热。

拆看马达

也没事啊,碳刷够厚

最后还是发现电阻丝断了,分两档,与马达是串联的。所以马达不转。

就是顶端这段

把线圈拉开些,然后按路穿过去接好

正常啦。

测试好使

完成。

网友:
还没焊接过电吹风电阻丝,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小马达,都是利用一小段电阻丝分压得到12V电压的,不比那种220V电机好。

网友:
山寨的,一般塑料不好

网友A:
买个功率大一点的啦,好用也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功率大一点的啦,好用也耐用

以前像鼓风机的老式铁壳电吹风才500W,非常耐用,可惜的是风力小,但无需太好的插座,顺便调小进气口可以拆电路板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像鼓风机的老式铁壳电吹风才500W,非常耐用,可惜的是风力小,但无需太好的插座,顺便调小进气口可以 ...

现在的戴森应该也会很耐用

网友:
我老婆的电吹风烧了一个插座

网友C:
还好没把塑料壳子烤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戴森应该也会很耐用

最早弄各种无尘袋吸尘器,好像大概2010年推出了无叶风扇,然后按着无叶风扇路子又弄了个空心吹风机,不过价格可以赶上一部高端手机和GoPro运动相机。

网友:
看来是如家定制版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没把塑料壳子烤化

熱心助人  这别人媳妇比较机智,发现有味儿断电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