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伟泰克充电钻座充拆解

楼主(2019-02-01):
上次坛友送的伟泰克充电钻附带了一个座充,看到有坛友的里面就有一颗限流电阻
来看看偶收到这个如何

外观

5.25的DC接口

开壳了

壳子材质是尼龙+30%玻纤,韧性还好些

板子这边
还好不只有电阻

板子全貌

这个应该是充电控制芯片了

抠开胶
芯片是ABOV的MCU:MC95FB204R,内含资源没查到

串行编程焊盘

常用的2SB772,40V、3A的PNP功率管
应该是当充电开关用

7150,5V的LDO
应该是MCU电源

充电电流采样电阻,50m欧

其他电路

板子正面

5.25插座是悬空的,没焊在板子上

红、绿俩指示灯

随便插了个12V的电源,只闪绿灯

看板子布线和丝印标记,中间触点应该是要外接NTC
这座充还可以,起码带MCU了,温度检测应该也是真的,后续再继续试

网友A:
你没有试试能不能给电池充电啊?

网友B:
谢谢分享。。。。板子上有很大一坨巧克力,元首过年有得巧克力吃了。。。。

网友C:
据说得接上ntc才能充电哦

网友D:
还行,自己不好弄座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试试能不能给电池充电啊?

现在接了10k到TH端,无电池时还是闪灯,这个后续要继续试

网友E:
看着不错,还带单片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据说得接上ntc才能充电哦

首先必须插电池才能有充电电压输出,电阻大于3K以上(使用20K的可调电阻试验)就可以充,小于2.9K(大约56度)左右就保护了,然后恢到5K(对应41度左右)左右时又能充电。弄个10K NTC放到电池壳中引到检测极,充电时可过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板子上有很大一坨巧克力,元首过年有得巧克力吃了。。。。 ...

可以可以,比较软,温总也尝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得接上ntc才能充电哦

用电阻可以代替,但必须得接上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必须插电池才能有充电电压输出,电阻大于3K以上(使用20K的可调电阻试验)就可以充,小于2.9K(大约5 ...

好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G:
电池做工和用料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行,自己不好弄座充

座充电路都还行,主要是电池适配座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不错,还带单片机了

是的,带单片机的也不知道多不多,这个接触得少

网友H:
涂胶防水?很少见这种

网友:
可以放心用傻充充电了

网友:
硬封+牛屎,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必须插电池才能有充电电压输出,电阻大于3K以上(使用20K的可调电阻试验)就可以充,小于2.9K(大约5 ...

是的,接上电池和10k触发就可以充电了,充电是脉动的,周期和电池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做工和用料不错啊!~

偶只有电池壳,看坛友的电池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涂胶防水?很少见这种

有一定作用,只是和三防漆比不知道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