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迅控SVS SV-9000可编程多媒体中央控制机器简单拆看

楼主(2019-02-01):
迅控SVS SV-9000中央控制机器---单位视频会议系统升级改用POLYCOM的HDX9000 Series设备,迅控SVSSV-9000搁置多年了,今天拆开一看究竟。。。。。。

SV-9000简介(互联网提供)

正面照

正面近景

面板指示灯

SVS 可编程多媒体中央控制系统

侧面

后面

RCA接口---视频输出输入

串行、VGA、6.5话筒等接口

电源接口

开盖验身

电源变压器

两组输出 14V 、9V

功率官2SA1939

近景

2SA1939说明

电源部分

控制继电器

控制继电器

7812与推动管TIP42C

TIP42C说明

两个整流桥

另一组7812与推动管TIP42C

著名的7805

著名的7812

电源滤波电容

三端稳压7805

SyncMOS SM8951AC25P 这是一枚单片机芯片

2.25元一枚

楼下继续。。。。。。。

补充内容 (2019-2-9 16:27):
不能重新编辑了,只能在此更正:第14 图简介---功率官改为---功率管。第24 图简介---另一组7812 改为---另一组7912。

网友A:
这东西干啥的?控制灯光的》?

楼主:
接楼上:MA52--6.5话筒插座及串口小板

多枚FM62429电子音量控制器

FM62429简介

RCA端子背面

FM62429与EN5532

EN5532运算放大器

FM62429

HCF4051B数字控制模拟电子开关

HCF4051B简介

IC与电解电容

HCF4051B多枚

HCF4051B多枚

SN74HC244N三态八路缓冲器

SN74HC244N简介

RCA端子背面

MA55免焊插拔式接线端子小板

免焊插拔式接线端子小板上的IC----SN74HC00、SN74HC08、74HC164

SN74HC00简介

SN74HC08简介

74HC164简介

另一单片机晶振

免焊插拔式接线端子小板背面

MA52--6.5话筒插座及串口小板

MA52--6.5话筒插座及串口小板上的TL074CN

TL074CN简介

6.5话筒插座及串行接口小板

6.5话筒插座及串行接口小板上的1815

6.5话筒插座及串行接口小板背面

VGA接口电解电容、三极管、IC阵列

SN74HC153N与SN74HC244N

SN74HC153N简介

HCF4052BE(双路4通道模拟多路复用器/多路解复用器)与SN7407N六反向器

HCF4052BE简介

SN7407N简介

HCF4052BE(双路4通道模拟多路复用器/多路解复用器)

另一枚八位单片机HT48R05A-1

HT48R05A-1简介

VGA接口电路三极管与电解电容

元件排列整齐

整流桥KBL6??

1815排列

1815X6

1815

1815X9

VGA接口元件排列

1815X3

1015

单片机晶振

单片机与EPROM---24WC64J四枚

24WC64J

24WC64J简介

另两枚24WC64J

MA014---指示灯小板背面

指示灯小板---没卸掉

指示灯小板侧面

完!谢谢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干啥的?控制灯光的》?

多媒体控制器----视频与音频的输入与输出控制

网友B:
谢谢分享。拆解很详细,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拆解很详细,好评!

感谢鼓励。尚需努力。

网友C:
很详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详细,赞一个。~

感谢鼓励。在发帖的过程学习。。。。。。

网友D:
谢谢分享,介绍的真具体,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介绍的真具体,学习了

互相学习,互相探讨。

网友E:
感觉这种还没有那种纯机械的好使,就是显得高大上,价格贼高。适合国内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种还没有那种纯机械的好使,就是显得高大上,价格贼高。适合国内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

这个是多媒体中央控制器,有许多功能纯机械的没有办法实现。。。。。。

网友F:
这个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看着好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估计不便宜吧

一套:主机+SVS多媒体控制系统触摸屏遥控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5142   )人民币五位数。。。。。。。。。

楼主:
挺复杂的,功能多、接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