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骑行 就是车不一样

楼主(2019-02-01):
下山偶遇胖男孩

网友A:
无牌摩托,有城不能进~~~

网友B:
按重量算,单车贵还是摩托贵?不太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重量算,单车贵还是摩托贵?不太懂这个。

摩托车更贵,如果只对比量产型号的自行车和摩托车。再贵的自行车也比不上摩托车,土豪制定镶钻石镀黄金的另说。

网友(2021-04-10):
鸟枪比大炮,差好几个级别呢,要问几个级别?难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重量算,单车贵还是摩托贵?不太懂这个。

按你的算法,对比量产的话,自行车贵。

网友(2021-05-11):
黄陂水库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牌摩托,有城不能进~~~

没牌不是没不能进城那么简单,我们那不能上大路,在只能在村道骑,想骑只能是考证办牌,但老车不能办牌,要电喷车才可以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