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TTF-9620B调频发射机

楼主(2019-02-01):
调频发射机是调频广播发射机的简称,主要用于将调频广播电台的语音和音乐节目以无线方式发射出去。
首先将音频信号和高频载波调制为调频波,使高频载波的频率随音频信号发生变化,再对所产生的高频信号进行放大,激励,功放和一系列的阻抗匹配,使信号输出到天线,发送出去的装置.高频信号的产生有频率合成,PLL方式。
通常,发射机包括三个部分:高频部分,低频部分和电源部分。高频部分一般包括主振荡器、缓冲放大、倍频器、中间放大、功放推动级与末级功放。主振器的作用是产生频率稳定的载波。为了提高频率稳定性,主振级往往采用石英晶体振荡器,并在它后面加上缓冲级,以削弱后级对主振器的影响。低频部分包括话筒、低频电压放大级、低频功率放大级与末级低频功率放大级。低频信号通过逐渐放大,在末级功放处获得所需的功率电平,以便对高频末级功率放大器进行调制。因此,末级低频功率放大级也叫调制器。调制是将要传送的信息装载到某一高频振荡(载频)信号上去的过程。

外观

后面

铭牌

散热风扇

内部分布

监听喇叭

主电路板

UTC820功放

射频功率管BFW16A工作频率1.2GMHZ额定输出功率1.5瓦,极限工作电压40伏,额定工作电流150毫安。

4558音频放大

可能是频率合成器相关电路

MC145152P2并行输入双模式锁相环频率合成器集成

next

楼主:
继续拆解

MC145152P2锁相环采用机械开关控制并行码输入方式,(此种芯片有三

种方式1,机械开关2,二极管矩阵3,EPROM控制)

RF射频功放板,BFW16A激励管输出射频弱信号

末极谐振网络

射频功率管2N6081  175MHZ     Vcc12.5V   Pin 3.0 W  Pout15.0W

  VceO18v

散热器

指示表

网友A:
调频广播?还是调频电台?应该是近代产品2000年以后的。

网友:
这不像正规厂家做的产品呢

网友:
这机机有些年头了吧,板子设计感觉像80年代的

网友:
这做工真烂,几乎就是DIY的水准

网友:
可以的,应该是乡村级广播站用的吧。开关电源就不会是80年代的东西。应该是90年代的。

网友:
看起来以前很贵啊

网友:
谢谢分享。。。。见证了80~90年代中国电子生产工艺。。。。。

网友:
这焊接、这做工,惨不忍睹呀

网友:
为啥电路板布线都是直角而不是圆角?

网友:
you有点老,也是缝缝补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广播?还是调频电台?应该是近代产品2000年以后的。

调频广播,年代应该比你说的更早些。

网友(2019-03-08):
老货,收藏品Lee

网友:
假药黑电台专用?

网友:
这个单位用和广播站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