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分享一次维修斑马纸故障的记录

楼主(2019-02-01):
朋友从宜家买的小闹钟,用了大概一年左右,屏幕突然变成了下面这样子。

看现象估计是液晶排线或者导电橡胶损坏,最近修东西修上瘾了,啥都想捣鼓一下。
跟他说不怕给你修的啥也不显示的话就拿来给我练练手。

等拆开以后傻眼了,没有排线也没有导电橡胶,只有一张薄薄的斑马纸连接。斑马纸用来导电的那些黑线已经断了一半还要多了。(“斑马纸”这名字还是百度搜出来的)宜家的东东质量也不过如此啊。

第一次尝试:
用维修用的特细漆包线在电路板上焊了一排,准备连另一端的时候才想到玻璃上没法上锡。
(尝试失败,教训是不能马上动手,一定要先想好方案)

第二次尝试:
想起以前买的双面导电的铜箔胶带,简直就是为了修这个量身定做准备的啊,用刻刀裁成大约0.5mm宽的铜箔带,小心翼翼的用镊子粘好两头,30多根线用了快一个小时。粘好之后用万用表量液晶的引脚和线路板上的焊点,怎么都不通。反复确认了几遍粘贴的很牢靠。
没道理不通的啊,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自己不懂的东西,万不得已继续百度。直到发现双面导电的铜箔的工作原理,才知道这是异方性导电,就是带黏胶的那部分只能跟它背后的铜箔在垂直方向导电,不会跟另外一头的黏胶导通。
(再次失败,教训是用新材料要先弄清楚原理)

第三次尝试:
有了前车之鉴,这次尝试相对顺利,既然异方性导电用不上,那就手工让你导电,祭出刚到手的
杀器“导电银浆”,为了修键盘专门买的,刚到手还没拆封,先在这里试试刀吧。找了根细牙签,
蘸上少许银浆,把液晶引脚和导电铜箔用银浆连上,另一端也同样操作,把铜箔和pcb上的铜箔用
银浆连好,耐心等它干透,这次信心满满,直接装机测试,完美解决问题。
(尝试成功,总结经验是手里材料多啥问题都能搞)

后记:
担心导电银浆干了之后容易断,弄了一层708硅胶,把液晶引脚和另一端pcb引脚的部分都密封好
这样就不怕时间长再断线了。

(仅存了两张照片,图少但感受挺深,以后不管能不能修好,先把照片都拍好)

网友:
学习了,感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A:
图图图图  中间过程看看图

网友B:
要是有维修后的引脚图就好了

网友:
对 用导电银漆 可以每个引脚上点一点然后飞线

网友C:
学习了,以前为此扔过好几个,

网友:
学习了,方法和材料都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维修后的引脚图就好了

已经拿708胶封上了,否则可以拆开再拍一下。我用文字描述一下哈,液晶屏和pcb相当于一条河的两岸,原来的斑马纸相当于一座桥,连通了两岸可以通行,现在斑马纸断掉之后,我用铜箔胶带当作桥重新连接起来。但由于铜箔胶带黏胶的那一面无法导电,相当于这个桥太高,没有楼梯,所以还是无法连通。于是我用导电银浆把两端铜箔胶带的端点部分与pcb、液晶引脚连接的部位点了一下,相当于给桥装上了楼梯,于是又可以导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前为此扔过好几个,

坏了别扔,没准儿哪天学了新技术就能修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图图图  中间过程看看图

好几回了,修好后才想起来没拍照。顺便问问,这个拍照习惯怎么才能养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前为此扔过好几个,

以后肯定不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拿708胶封上了,否则可以拆开再拍一下。我用文字描述一下哈,液晶屏和pcb相当于一条河的两岸,原来的 ...

楼主可以啊,这都能想得到

网友:
导电银浆啊啊啊

网友:
这个有专门还斑马纸的烙铁

网友:
主要是要有材料啊,否则巧夫也难为啊。

网友(2019-03-05):
为楼主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的精神点赞!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的修理成本比买新的更高,不过乐趣在于自己动手折腾

网友(2020-05-17):
双导铜箔怎么就不能导电了?你买成单面导电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回了,修好后才想起来没拍照。顺便问问,这个拍照习惯怎么才能养成啊 ...

对于维修的人来说,很多时候拆修时都是注意力集中在找故障点,然后想法去排除故障把电器修好,而忽略了维修过程的拍照。
而拆机为了检测质量或展示产品的人,就容易形成了拍照的习惯。
我开始也不习惯,后来发现拍照片还是很好的。比如,过去要用笔来记录线头、插头连接位置等,现在拍一张照片后就可以大胆的拆了,很方便!
要养成习惯,那你每次拆修时,把手机或照相机放在身边,慢慢就习惯了。

网友:
斑马纸脱胶有时候还可以再压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