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遥控钥匙,感觉电池挺大的,原来是2块电池。

楼主(2019-02-01):
年前收拾房子,发现了这个遥控钥匙,感觉像是个电车的遥控。也不知道是不是,就一个螺丝。先拆解了看看。

网友A:
两片2032叠在一起的吧。应该不是2450

网友B:
和汽车遥控钥匙差不多,不过很多是两个cr2016串联

网友:
典型的,EV1527单高放高压堆叠四键遥控器。

学习型固定码通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2032叠在一起的吧。应该不是2450

果然是两片电池,是20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汽车遥控钥匙差不多,不过很多是两个cr2016串联

好厉害,我最初只是觉得奇怪,没有想到是2个电池串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厉害,我最初只是觉得奇怪,没有想到是2个电池串联。

EV1527系列,可以从单节做到四节。

3V-12V均可,一般是两到三节居多。黑圈是防止侧级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V1527系列,可以从单节做到四节。

3V-12V均可,一般是两到三节居多。黑圈是防止侧级短路的。 ...

你好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2019-05-07):
我之前的铁将军汽车遥控是3粒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