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和东城12v快充拆解 想问问这是平衡充吗

楼主(2019-02-01):
大有的充电器和东城的充电器是通用的 就是电池插口不一样。我想问问各位高手 这种充电器是平衡充吗?图上的东城充电器我自己改装过,加了一个风扇的变压器和把线接到了外面 顺便在问问怎么每张图配上独立文字的

网友A:
是均衡充的,背面两个多脚芯片,小的是平衡控制,大的是检测芯片。
大有电池只要你断电更换电芯,插上原充,立马烧电池控制板。无解也无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均衡充的,背面两个多脚芯片,小的是平衡控制,大的是检测芯片。
大有电池只要你断电更换电芯,插上原充 ...

哦 那个大有电池我换过。能用,没烧就在把电池拆开 ,把原来旧电池拆掉 保留一块没什么元件的电路板,买了3块新的动了电池用焊锡照原样焊上去,能正常使用和充电

网友:
大有的不是平衡充 而且为了快充 满电只有 12.4v左右

网友:
我也有平衡充,就是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均衡充的,背面两个多脚芯片,小的是平衡控制,大的是检测芯片。
大有电池只要你断电更换电芯,插上原充 ...

那是你接错了吧
大有12V和20V都拆过,换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大有`东城`工匠,     12V电池里面全都是一样的,仔细看电池!!!没法接平衡充,只能是串接快充,本来想开个帖子说这事,人懒.    最后结果,都是3节电池死两个,最高端那个活的.要想用的时间长,老老实实拆电池,引线出来,外挂 平衡充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东城`工匠,     12V电池里面全都是一样的,仔细看电池!!!没法接平衡充,只能是串接快充,本来想开个 ...

干脆做一个让大家学习学习呗

网友B:
我的全套。…。…。…。…。…。…。…。…。………。……

网友:
电动工具很少有平衡冲的吧?  航模用的多。
看需求 淘宝找b3或b6充电器  顺道买平衡冲插头插头  每个电池引线出来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全套。…。…。…。…。…。…。…。…。………。……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把大有电池改装成平衡充的时候, 电池上有两个10千欧的电阻要拆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把大有电池改装成平衡充的时候, 电池上有两个10千欧的电阻要拆掉吗 ...

      这个电池电路坛子上有人画过,不想找了,T接温度检测,C1、C2各串一个10K电阻到内电池分压点,充电器通过C1、C2、及V+检测各电压是否到4.2,到了就停充,只要有一个到就停充,所以才会饿死其它两个电池芯,只活一个。
      我没动10K电阻,直接从电池各极接的,不影响原电路,大一哪天有人送我一个原充呢?可来拿来装装X,买原充是不可能的,这辈子也不可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电路坛子上有人画过,不想找了,T接温度检测,C1、C2各串一个10K电阻到内电池分压点,充电 ...

你怎么一说我恍然大悟

网友:
巨大的字体,手机阅读一点也不费劲,哈哈。
每张图独立配字的话需要在编辑的时候按顺序一张一张插入图片,插入完一张敲一段文字再插下一张。
我的3串电池组也不给力了,下次看看加平衡口试试

网友:
电动工具厂商不关心电池平衡,恨不得快点坏,让你买新的,

网友C(2020-02-02):
  哎!不想动没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不想动没能力

只要愿意学就很简单,百度平衡充接线 教程图片多的是

网友(2023-05-03):
大有3a款快充改米沃奇插脚,充到12.3就停了,测量有一节到4.2v,其它两节才到4.0v就停了,严重充不满。

网友:
看来要给我的大有电池加装一个平衡充电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