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块相机不认的索尼NP-FM50电池

楼主(2019-02-01):
拆一块相机不认的索尼电池,这块电池是索尼F828数码相机的原配电池,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就不被相机认可了,无奈只好买一块兼容的电池了,所以将这块电池拆开来看看

正面

底部,及标签,容量为7.2v 8.5wh,日本制造

上盖内部

下盖内部,有三个触点

电芯,典型的索尼绿皮18500锂电池

另一面

保护板及解码

另一端

上传完毕,谢谢观赏

END

网友A:
我买的这个电池也不识别了,tmd这个sony真操蛋,原装得要3-500一块,暴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电池也不识别了,tmd这个sony真操蛋,原装得要3-500一块,暴利

索尼这个是缺德,无法通讯就根本开不了机,佳能就稍好一些能开机能拍照只是无法显示电量

网友:
mcu控制真是毫无人性

网友:
sony这种毫无人性有时候也是作茧自缚,有些索尼设备的破解通过电池的数据接口经行的

网友B:
原装电池也会不认可吗,呵呵,我手上屯了十几块FM50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手上S85 f707  828都有,不过大多数时间吃灰的多

网友C:
别的不说, 这点焊的工艺确实不错

网友D:
如楼主不要了,换物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池也会不认可吗,呵呵,我手上屯了十几块FM50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手上S85 f707  828都有,不过 ...

锂电迟早完蛋的,屯来也没用。

网友E:
一旦锁了,好像很难再救活,要么等没锁之前,试试能不能不断电更换电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锂电迟早完蛋的,屯来也没用。

还好,每隔半年拿出来充电一次,FM50的充电器我手上都好几个版本的了

网友F:
这电池这么变态啊,佳能可以直接外接8.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每隔半年拿出来充电一次,FM50的充电器我手上都好几个版本的了

没用,你这样只能确保不饿死而已,但是锂电有自身的寿命,即使你再维护到位,也阻止不了。 这电池我也有两块,我是直接8.4V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旦锁了,好像很难再救活,要么等没锁之前,试试能不能不断电更换电芯。 ...

电池沒问题,就是解码解不了,不关电芯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池这么变态啊,佳能可以直接外接8.4v

这个也可以,但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说, 这点焊的工艺确实不错

确实工艺相当不错,我还有块兼容的好象是品胜的同样的故障,也拆了内部就差远了,可惜当时未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楼主不要了,换物吗?

难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池也会不认可吗,呵呵,我手上屯了十几块FM50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的,手上S85 f707  828都有,不过 ...

我的828基本不用了,偶尔随手拍几张仅当检查相机了,有一块兼容的就是这样查出来的,放之前还是好的,下次再开机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828基本不用了,偶尔随手拍几张仅当检查相机了,有一块兼容的就是这样查出来的,放之前还是好的,下次再 ...

那是因为电芯寿命到了,一使用,电压跌到阀值以下,电路就会锁了。 所以只有换电芯,增加电芯寿命,才是正路。

网友:
索尼是垃圾,售后最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