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买的海尔空调换了一台KFR-72LW

楼主(2019-02-01):
新买的海尔空调换了一台,刚跨入2019年家中的空调突然坏了,考虑到老空调使用时间太长有20年了修复的价值不大,干脆换了算了1月3号到商店买了二台海尔变频空调,一台柜机一台挂机,5号上门安装完毕试机无大问题,结果晚上运行发现柜机内机在制热过程中塑料件不断的发出"嘎,嘎"的声音,运行了二天都是这样,于是7号向海尔投诉后,派人上门来检测,说是正常现象,运行—段时间就好了,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响声实在烦人,又投诉,又来人检测还录了音,说这是正常的,走了,沒过一个小时售后就打电话来说换一台,于是就有了昨天的换机,随手拍了几张,昨晚再试那个讨厌的"嘎,嘎"声沒有了,世界也安静了

END

网友:
为海尔冰箱,我还投诉到本地315,源于售后吃了客户吃厂家,厂家售后处理也是偏向于当地售后,当然海尔质量现在也不行了。

网友:
最近家里想买空调,一直犹豫,不知道买什么品牌的好

网友:
目前售后服务好的家电品牌就海尔还行,售后也是厂家自己的,非第三方的

网友A:
空调还是定频的好修,变频多个花样多个坏,后期维修更费钱,还有海信的质量很烂,以前卖的两台,小毛病多不说,管子是铝管,外机电线外皮老化的维修人员没法下手,一碰就掉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调还是定频的好修,变频多个花样多个坏,后期维修更费钱,还有海信的质量很烂,以前卖的两台,小毛病多不 ...

不是一碰就掉皮,人家说这是环保材料,可降解的。

网友C:
买这个不如买美的的i青春2。

网友D:
海尔的售后服务在所有家电企业中是最好的,但它的质量......当然也不能说是最最差的。

网友:
坏了可以给自己练手维修,哈哈哈。我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碰就掉皮,人家说这是环保材料,可降解的。

电线还环保,不要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尔的售后服务在所有家电企业中是最好的,但它的质量......当然也不能说是最最差的。 ...

是的我觉得海尔售后不错,质量吗谁也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这个不如买美的的i青春2。

罗卜白菜各喜各爱,谁也不能说比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还是定频的好修,变频多个花样多个坏,后期维修更费钱,还有海信的质量很烂,以前卖的两台,小毛病多不 ...

定频虽好修,但那忽冷忽热的特性令人难受,变频虽复杂但温度较恒定人感觉舒服,不知道买空调是为了好修还是让人更舒服,海尔与海信是二码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定频虽好修,但那忽冷忽热的特性令人难受,变频虽复杂但温度较恒定人感觉舒服,不知道买空调是为了好修还是 ...

嘿嘿,被洗脑了,长期稳恒温度(变频)人体调节能力会衰弱的,用进退废嘛,我敢说你新买的孩儿用不过老旧机(指时间上)

网友:
海尔的任何产品我自己家以及朋友亲戚家我都建议不要购买!

网友F:
前几年买个海尔冰箱用一段时间后发现门板外面凹下去了,反映到售后竟然说正常,现在觉得是不是填充保温材料不充分啊,再说就是正常在门板上也影响美观啊,从此在没光顾过海尔,感觉什么售后也不会先说是自己的问题先用正常稳住客户,再有投诉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被洗脑了,长期稳恒温度(变频)人体调节能力会衰弱的,用进退废嘛,我敢说你新买的孩儿用不过老旧 ...

我前二台空调用了整整20年也是海尔变频,根本沒有修过连制冷剂都没有加过效果一直杠杠的,反观周围邻居有的换了第三台了(其它品牌),要不是时间太久款式老化都不想换了,如果想不要人体调节能力衰弱就干脆不要用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年买个海尔冰箱用一段时间后发现门板外面凹下去了,反映到售后竟然说正常,现在觉得是不是填充保温材料 ...

这很正常所有品牌都一样,相比海尔还厚道一点,这我有亲身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还是定频的好修,变频多个花样多个坏,后期维修更费钱,还有海信的质量很烂,以前卖的两台,小毛病多不 ...

对,我之前也是买了海信变频,也不经常用,1年平均用一次不到,5年就坏了,也没去修了,后来把管子轻轻挪了一下就爆管了,冷冻液全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罗卜白菜各喜各爱,谁也不能说比谁好

额,质量和性能有明显差距,好坏还是有区别的。海尔在压缩机和其他技术上面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